吉林振华ZH2000(PCM)遥控器的终极改造

楼主(2008-10-02):
ZH2000(PCM)遥控器现在只需100元就可以购得一套。它是调频(FM)八位数字脉冲编码调制(PCM)的遥控器。可以不用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就是发射机不开机,接收机的舵机也不会抖动。这是个极好的控制方案。对于玩船、车等,就可以在休息时候关闭发射机。而接收机耗电仅为10mA。我就购了两台,但距离近,只有能控制电直的距离。经过对它的研究,得出了一定的改造经验。使它的距离大增。
在具体方法上如有不足之外,请模友们指正。

楼主:
遥控器内部有一个开关,上面写有数字,当然有的遥控器没焊上这个八位的开关,或只焊有四位的开关。这对于有一定电子基础的DIY爱好者不是问题。换而了之。

这个四位的开关是原来板上的,已焊下来了,为了焊掉它,费了我不少事.

下面这个八位的开关是我拆的二手货,已挺好用的.就拿来焊在板上了.

如果买的遥控器的电路板上没焊上四位的开关最好了,可以自已买个焊上,并且要补焊上几个二极管.如上图所示.
就象这块板上,什么也没焊最好.

实际上,也没必要焊八位的,六位的开关也可以,因为第六位为混动开关,当开关在上面(ON)时,启用3,4通道混动功能。7#、8#开关就没太大用处了.

楼主:
其遥控器内部的开关,第一至第四个开关是对应1~4通道的倒顺开关,当此开关向另一方向拨动后,对应通道操作时,舵机的转角就会反向。第六位为混动开关,当开关在上面(ON)时,启用3,4通道混动功能。这点相当有用。在做飞翼时可以V尾混动。如果是普通的电固的话,只要开关设在OFF时,就成了。就变成了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单独控制。

楼主:
为什么要对ZH2000(PCM)遥控器进行改造呢?因为现在出的100元的遥控器,是专门针对电直的,遥控距离近,用于电固就有些不合适了。但其固有的PCM性能实在是太好了,没有办法,只有“DIY”吧。
目的:让它的遥控距离远些。

实际上,对遥控设备来说,发射机是最好DIY的,原理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高频放大。至于数字部份不是这里边要讲的了。而接收机就要复杂得多了。

楼主:
这里要讲一下准备的仪器设备:
1、电烙铁,当然是要防静电的电烙铁了。我的是这种。20元左右

看着有些脏,只是因为松香贴在上面,照相之前没有清理.不好意思.

楼主:
2、十字头起子一把。用于打开遥控器。

楼主:
3、指针万用表一个。当然不能用数字万用表,因为数字万用表在测这种高频放大类的器件时,数字是不稳定的。
当然指针万用表型式不限,只要能测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4、摄子一个。焊东西时用的。可以防止烫到手.

楼主:
5、通针一个,可以用注射器的不锈钢针头改的。当然尖头最好磨平。安全第一。当电路板上的孔被锡封住了,在用电烙铁熔化锡后可以用它通孔。效果一流。

楼主:
6、自制场强计一台。

楼主:
7、差点忘了,焊锡丝若干。

楼主:
8、最好有频率计一台,能测到100MHZ的就可以了,但能测更高频率也最好不过了。

楼主:
9、如果条件好的话,可以配一台扫频仪或频谱仪。
  我的米少,只配了一台BT3C扫频仪,是淘宝的,因是有问题的,所以只用了350元包邮就购回来了,经过修理,恢复如初。

楼主:
打开电源,频标打到50M的,扫频仪出现如下50MHZ、100MHZ、150MHZ。。。。的频标显示。当然目前只显示出50M的显示,如调节中心频率钮。可以看到以下50MHZ成倍数的频标显示.即100MHZ、150MHZ等。

楼主:
这台扫频仪主要是用了频标部份的外频输入。还需DIY一个天线。如有Q9座的对讲机天线就可以直接用。这里我没有,没办法,只好DIY了一根。

楼主:
这是将频标打到50MHZ频标,并在频标输入口插入自制天线的样子。

网友A:
开眼学习中 我有一台振华PCM四通的 很好用 飞汽油动力伞模型

还行 距离强于4VF 就是长得丑。我把她该美国手了

楼主:
这么多的电子仪器,只有电子基础的爱好者也不一定全能配齐。但起码没有扫频仪和频率计,那么自制场强仪是一定得要的。它能反映出发射功率的大小来。绝对有实战效果。
自制场强仪的电路图我就不放了,网上多得是。只要搜索就可以找到。

楼主:
好了讲了这么多需要的仪器,该讲一下需要的无线电零件了。
(末完待续)

网友:
明天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行 距离强于4VF 就是长得丑。我把她该美国手了97289729

抗干扰性怎样?

网友:
场强仪比较牛

网友:
期待中啊,等着升级我的ZH-2000呢,哈哈

网友:
对了,麻烦楼主发个照片,照照那个模拟器输出口的接线,我的板子上有一个4针的座,据我估计是模拟器输出信号座,但后面的模拟器输出没有接头,不知怎样接线,楼主帮个忙吧

网友:
强人啊,能把4vf搞成PCM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行 原来是用一飞134CC汽油伞翼机的

没失控过 还满意。

网友:
不知振华新推出的PCM六通如何 据我的朋友使用评价还可以

楼主:
回复32楼:
今天没照,下次一定照一张发到上面.

楼主:
有模友问,如何区分ZH2000的新版和老版。
因为老版的ZH2000遥控距离远,而新版的ZH2000,是为电直专门设计的,遥控距离近。
实际上从外观上,是一模一样的,要区分,只有从内部。

下面上两个图,介绍一下。

下面这个是老版的ZH2000,它的5个可调电感是屏蔽的,经过厂家经心调试过里面的磁芯,匹配良好,功率大.距离远.

楼主:
下面这个是新版的ZH2000,它的5个可调电感是空心的,一是为了工业化生产,二是用于电直,也没必要距离远.下面我们主要是针对这5个可调电感来讲.DIY的目的也主要是它了.自已来做好匹配,自已来调整它.使它匹配好,增加功率.使你手上的ZH2000的遥控距离增加.

楼主:
特别注明一下,以上两个电路板上的发射三极管没有,是因为我拆下来了,将它安装一片散热片.下面我们就要看一下如何自制一个带散热片的发射三极管.因为功率的增加,会使三极管热量大增.加散热片的意义我就不说了.

找一片小的铜片,或铝片,钻一个3mm螺丝可以放入的孔,上些散热硅脂,电脑上常用的那种白色的.然后用3mm的螺丝固定即可.

楼主:
ZH2000的遥控器用的发射三极管有2种,一种是2SC2311.

这种质量好,功率大,能达到1W以上.

楼主:
ZH2000的遥控器用的发射三极管另一种是2SC3652.

这种发射三极管,功率稍小些,只有0.78W。但也满足我国对于航模发射机的功率要求。但功率余量实在有点....
最好还是换,换成什么呢?
2SC2314和2SC4910这两种可以选择.功率都在1.5W左右.是好管,但借签国外遥控器,一般都用2SC4910.

楼主:
2SC4910,就是这种.

楼主:
为了甚重起见,还得对2SC4910加个散热片吧.可是它没固定孔,只有外包法.就做成了这样子的了.
注意:不要使三极管的任何一个脚与散热片相连.(内部也用电脑上常用的白色硅脂与散热片接触,以利与散热)

楼主:
如果你的遥控器上的发射三极管是2SC2311,不换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加个散热片,我的2SC2311加上散热片后,最后是这个样子.

楼主:
背面图:

  当然了,散热片与三极管的背面也要用散热硅脂,用3mm的螺丝固定好.

  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散热片实际上是与三极管的集电极是相连的.以后在安装上之后,一定不要与电感线圈的外壳连到.因为电感线圈的外壳是与电源地相通的.如果相散热片与电感线圈的外壳相连.那么你的发射三极管为会烧掉的.

  解决方法也不是没有,只要在与三极管附近的两个电感线圈外壳上都套上一个合适的热缩管就成了,热缩管加热后就会紧紧固定在电感线圈的外壳上,而且绝缘.非常安全.

楼主:
下面,我们还要买五个这样的带屏蔽外壳的中间有磁芯的可调电感线圈.

楼主:
这样的带屏蔽外壳的中间有磁芯的可调电感线圈,
你买的时候,最好要那种在下面有孔,可以安装在电路板上在背面用小起子调磁芯的那种.我
我没有买到上面说的那种,只买到了这种.

这种下面没孔,只好自已钻了个小孔.就是钟表起子能进去的孔就可以了,不要太大了.

楼主:
中间钻的小孔,照得不太清晰,见谅!

(末完待续)

网友:
期待中,请继续!

网友:
对了,楼主,好像带屏蔽外壳的中间有磁芯的可调电感线圈也有不同型号吧???比如说电感范围会不同吧???那怎么买呢?? 个人疑问

网友:
刚才又看了一下,最近振华不是送RC电子套件吗,我搞了一套,发现上面的电感全是带屏蔽外壳的中间有磁芯的可调电感线圈,而且高放是C3422,我查了一下,好像是1.5W的,不知能不能搞过来用,那就省钱了

楼主:
有模友对可调电感线圈的要求不知道,没关系,我们就用这种.长*宽为7mm*7mm的,高度不限.

当然振华送的RC电子套件上面的电感全是带屏蔽外壳的中间有磁芯的可调电感线圈.  这个套件我也要了.在"吉林振华送电调套件了,适合有电子基础的爱好者DIY (附有电路图)"这篇文章中介绍给大家去要.这种电感一共有5只,尺寸正好.刚好够用.并且我查了下C3422,确实是1.5W的,频率可达100MHZ,也满足要求.

楼主:
对了,32楼要的图先发到上面.是模拟器的接线图.

注意,红线是电源正,黑线是电源地.另外两根是信号线.

楼主:
这张图.下面部份是后盖上的接口部份的图.上面的是电路板上的图

楼主:
给个模拟器接口的图(正面)

楼主:
再给的模拟器接口的图(侧面)

楼主:
C3422,确实是1.5W的,频率可达100MHZ,也满足要求.
如果有模友有,确定有福气.

楼主:
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下需要的铜线.一种是0.15mm的.

可以从旧的变压器或其它的什么继电器中拆来.需要的也不多.

楼主:
另一种需要的铜线.一种是0.3mm的.

同样也可以从旧的变压器或其它的什么继电器中拆来.需要的也不多.

楼主:
下面我们就要先打开遥控器,用十字头螺丝刀,在遥控器的后盖上有六个螺丝,这种螺丝真的是质量好.我拆开遥控器N次了,螺丝一点也不划丝.是我见得最好的螺丝了
.

楼主:
再将前面板上的两人附件取下来.但要小心点保存,不然丢失就不好配了.
一是晶体盖.
二是开关的附件,

楼主:
记下拆下电路板上的线,其中有四根是遥控器手柄上的线.一根表头的线,一根模拟器的线.
最好编下号,以防止以后装机时忘记了.
不过这些线在电路板上都有插接口,除了天线要焊掉外,其它的线都好取下.

拆下接线的板就是这个样子的,只照了其中一部份,记下这些电感线圈的位置,最好给它们编个号;

为了方便,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从左到右,依次编为1#、2#、3#、4#、5#。

楼主:
下面我们要把这五个电感线圈都拆焊下来,如果模友不好拆焊,我告诉一个方法,用堆锡法,就是用锡将需要焊下的管脚用锡沾上,然后用电烙铁同时点上,锡一熔化,用手一拨就下来了。
    最后清理沾在电路板上的多的锡,将板斜放,用电烙铁化锡,锡就下来了,如果锡下来后,电路板上的孔仍被锡埋上,电烙铁化锡后用通针一通,孔就出来了.

楼主:
这是拆下的电感线圈,可能也有的电感线圈是右边的这种,不管它,拆下来.实际上这种还好拆呢.

楼主:
时间有些晚了,明天再讲如何制做电感线圈.
(末完待续)

网友:
继续进行

网友:
高手啊。继续。等着改造我的2000II。

网友:
多谢楼主给的模拟器接口的图哈,赞一个,

楼主:
回复73楼,不用谢,大家相互帮助吗.都是模友,有着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应该说是同志.

楼主:
下面继续
我们要做几个可调电感线圈.这是最为关键的.这是先讲一下电感线圈它的结构.

楼主:
打开后,就分解成三块了.

楼主:
把外磁环也打开后露出了线圈.

楼主:
因为,一般我们购买的或者说拆的,上面都带有线的,这些线我们要重做,就把它拆除,这是个细心的活,当然,
你所准备的5个都要拆除线备用.

注意,东西很小,最好放在一起,不要弄丢了.我在拆的时候,就不小心弄丢了2个外磁环.

楼主:
这个拆好的电感线圈它的下面有五个脚,其中一边有三个脚,一边有二个脚。而它是以是分为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如何分辩呢?

注意:看.......它的右边有三个脚,是初级线圈要用的(中间的那个脚没用,我们这里只用两边的脚,但希望你不要因为没有用处拆了这中间的脚,这是为了在做好线圈后可以靠这个脚位在安装在电路板上时,不会弄错.就象电脑上的防插错的插头一样.)
           它的左边有二个脚,是次级线圈要用的.

楼主:
这里,要先谢谢振华的李工程师,通过几次交谈,了解了不少无线电的知识,他可是真正的电子高手.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全名.这其中最为关键的电感线圈的参数就是请教李工程师得到的.

楼主:
大家记一下这几个电感线圈的参数.

1#电感线圈:初级3匝,次级1匝;
2#电感线圈:初级3匝,次级1匝;
3#电感线圈:初级5匝,次级(无);
4#电感线圈:初级11匝,次级(无);
5#电感线圈:初级7匝,次级(无).

楼主:
其中,1#和2#电感线圈用0.15mm的线绕制.初级绕3圈在第二环内,并接线在三个脚位的这两个脚.次级1圈也绕的第二环内,接线在背面的二个脚位上.

楼主:
3#、4#、5#这三个电感线圈只在初级上接线。用0.3mm的线绕制.

楼主:
好了,这几个线圈做好后,就先套上外磁环,再安装上屏蔽壳,装在电路板了.注意屏蔽壳的引脚也要焊在电路板上,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杂波浸入里面以及里面的电磁波外泄.使信号更纯正.

楼主:
为了防止发射三极管的集电极连到电感线圈的外壳,在用2小段热缩管套在与三极管邻近的电感线圈的外壳上.
我用的热缩管的尺寸,压扁后宽为:

楼主:
套上热缩管后用火机一烤就缩了.紧紧地贴在上面了.

楼主:
为了调试这几个电感线,我们还在准备一个小的一字头的钟表起子.
其实无感的起子最好了,但几次我也没有买到合适的能调这种电感的无感起子,只能拿这个来将就了.

楼主:
在调试这几个线圈之前,你要先把电路板装在遥控器中,注意按原接线安装,最后千万不要忘记了把天线的线焊在天线的引脚上.不然你的发射三极管就 ........

楼主:
这5个电感在电路板的背面正好有5个小孔,我们可以用钟表起子通过这个小孔来调整电感线圈里面的小磁芯,以达到电感匹配.

楼主:
在调试这5个电感的小磁芯前,你最好在电源上串上个电流表,可以用万用表的500mA这一档。然后在附近放个自制的场强计进行调试。注意,小钟表起子不要蹭到电路板的其它焊点上,当然天线要全拉出来。

楼主:
在调试时,边调边看电流表和场强计,在场强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把电流调到最小,为了使频率振荡稳定,最后还要把1#这个起振荡作用的电感再回调些,使振荡更稳定些.如果有频率计或扫频仪或频谱仪就更好了.可以将这几个线圈调试得更好.

如果没有这几个仪器也不要紧,经过这样一调试,你的遥控距离一定会比原来远得多了.

楼主:
这个遥控器是我经过调试好之后,装上电池,打开电源.并换上了软天线,将场强计放至距遥控器1米左右时测强度,在1米距离,场强计满格.

楼主:
至此,该改造已完成了,如有不足之外,请模友们指正.

网友:
请教LZ大大,您的场强计是在那里买的啊??谢谢!

楼主:
回复95楼,
是自制的,买一个表头,参照网上的电路自制.

楼主:
这是另外发个场强计的电路图,以方便没场强计的模友自制.

天线改为1米的拉杆天线,以匹配72MHZ的频率.

网友:
感觉你的调试方法有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在场强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把电流调到最小才是最合适的

楼主:
98楼说得没错,我只是没有表达清楚。多谢提醒。已改正了。
一听这行话,就知道是高手,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一直在关注啊,终于可以动手了,哈哈

网友:
挺复杂的。楼主能不能做些成品的东西。到时候买一个

楼主:
回复102楼:
这只是对这种100元的控进行DIY的一种方法,仅对有电子基础的爱好者进行实验的一个方案。介绍遥控器的知识。其实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遥控器。在高频放大部份都是一样的,我是个电子爱好者,爱好DIY,所以就对它做了个试验,还挺成功。如果做来卖,就失去了DIY的目的。现在振华又出了一款6通道遥控设备,见35楼的朋友讲性能可以,到振华的网站上查了一下,样子很好,是PPM和PCM两种模式的,我准备购一台,试验一下,如果好的话,就介绍给大家,价也不高,好象400元一套.

楼主:
这两天在家又试验了下,如果将4#电感的圈数少绕个3或4圈的话,功率会大些.大家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几天没来,竟有如此好的帖子,一个字------顶!:loveliness:

网友:
我也是振华的控,想改,看看这么复杂没信心了。

网友:
强帖,给电子初哥扫盲.又想起了当年自制遥控设备绕线圈做电路板的日子

网友:
能这样改,LZ绝对是个高手~

网友:
刚看,此贴介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支持国产!
正是正华的第一个国产品牌,让我第一次玩航模.

楼主:
我用振华附送的27MHZ的发射板上的C3422,做了试验;用在ZH2000的72M的机子上,可能管子的频率是100MHZ的有些偏低,效果不是太好。不知其它朋友试了没有,效果怎样?

网友:
C3422的频率比较低,只能用在27MHZ波段。

楼主:
另外,如果模友要对ZH2000改用锂电做发射电,可以参照我的另一篇文章"  我的ZH2000(PCM)遥控器也用锂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3632&extra=page%3D4

网友:
我的第一台也是振华的,早都淘汰了,没想还有人在用,振华还在呀,去网站看看

网友:
请教岛主一个问,振华遥控器到顺开关中的第5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用作飞翼混控的

网友(2008-11-01):
第5个开关是转换到模拟器状态的开关。
第6个开关是V型尾翼控制的开关,也就是升降舵和方向舵混控的开关。
可以将内部的相应的操作摇杆电位器的插头互换来实现其它通道混控。

网友:
十分感谢,好个真多

网友:
高手,又学了许多东西,正准备对ZH2000下手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 到顺开关下面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不加行不行 ,等您的回复

网友:
振华的遥控用过了。

说句实话 用过以后我只能这样
  最后说一句:遥控器是拿来稳定的使用的,不是用来焊的。你想一个品牌的遥控成为商品。你只能这么做

网友:
好好好改一个,谢谢试一试

楼主:
回122楼:
倒顺开关下面的四个二极管要加的.不然倒顺开关不会起作用.
如果你不想用倒顺开关,也可以不加的.我改前也没加,照样用.

网友:
你们买控是怎么买的
淘宝还是从建行打钱
我也想买
哪个安全点
我米少啊

网友(2009-06-13):
好贴,
我也买过好几个这种遥控器,给模型军舰商用的,改装贴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coolfire,只是改的同道合倒顺开关,没动线圈,因为军舰跑不了那么远,
后来用这个空泡钓鱼船,发现距离过近,大约200来米,后来通过调整各线圈的磁芯距离大概增大到350米左右,本来想继续该下去,后来发现这种空左右舵量不一样大,控制起来很别扭,估计是没有使用线性型电位器,而是用了指数或对数型电位器所致,这种先天不足制约了他的发展,呵呵,
楼主最好能在原线圈的基础上,通过重绕活着调整达到最大距离,这样相信很多朋友好动手一些,因为那些线圈一般不太好卖,
楼主改装完毕以后侧过距离没有,我记得以前用的老版本不拉天线可以控制100-150米,如果离得近了还会场强太大有轻微阻塞,还是喜欢第一代的产品

楼主:
回128楼:
你好.我的这个控..改线圈并调整后,距离达到500米.
还有,这个控的电位器不错.是线性的,不是指数的.我用万用表测过了.
还有,改成八通道后,可是真正意义的八通道.用带壳那种接收机,在接收机上加装输出接头后(电脑上的那种插针).八个通道全部能独立控制.呵呵.现在我这个控可是最便宜的八通了.

网友:
看来我买到的这一批电位器不行,我测过了,左右电阻不同,所以左右舵量也不一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102楼:
这只是对这种100元的控进行DIY的一种方法,仅对有电子基础的爱好者进行实验的一个方案。介绍遥控器的知识。其实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遥控器。在高频放大部份都是一样的,我是个电子爱好者,爱好DIY,所 ...

400元的话  还不如  用天地飞  的,,   不过没有夜晶显示

网友:
我的振华控,怎么晶体带上写着大字 72,下面的小字是35.125, 没频率计,也不知道是72M 的还是35M的,郁闷。

网友(2010-04-03):
求助 我的振华收藏版 PCM 2000  电源负极断开了 不知接在哪里?

楼主请帮忙。

网友:
飘过´`)
  ,•´ ¸,•´`)
 (¸,•´  (¸*♥〃´`)
     拿分   ,•´ ¸,•´`)
         (¸,•´ (¸闪人*♥

网友:
不顶 对不起楼主啊

网友(2010-05-13):
严重支持。DIY 万岁。

网友(2011-01-05):
时隔两年多,再次顶贴。

网友:
不错,毕竟是曾经辉煌过的牌子。

网友C(2011-08-09):
我有一个三通的,是9798年那时候买的。。。放了十年了,不知道好坏。。当时花了350+元啊

网友D:
lz 可以吧图纸贴出来吗,我在改造振华老的控27mh改成72mhz,线圈和谐振电容多少。

网友E:
不看内容就顶

网友F:
幫頂,自己動手,豐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