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改双向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10-03):
最近在搞MINI车,想全套用标准设备,可是小车空间太小了,车用电调太大了,又很难买到微型的双向电调,能不能用
舵机
电路来带替(不需要很大的电流,130
电机
)。如果可以,是不是标准舵机比小舵机的驱动电流要大些,不加FET能直接用吗?

网友A:
舵机改电调的应该原理上是有区别的!首先舵机内电机速度不是可调的!!!舵机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舵机机械位置移动带动其内电位器移动产生的电压与舵机控制信号的产生的电压比较,达到相同舵机电机就停止转动位置锁定。所以和电调的工作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如果电流不是太大的话是行得通的。
舵机电机的转速也是随着舵量的大小而变的,只是驱动频率很低(50Hz,现在的有刷电调一般是3kHz),用作电调时低速时电机会有点抖。
我n年前就是用舵机电路推动由NPN同PNP组成的H桥式电流放大电路,作为双向电调使用的。
三极管的压降大,后来改为用N沟MOS管作电流放大,电路要复杂些。
LZ可用标准舵机的电路试试,它的堵转电流较大,看效果怎样,不过要有烧掉电路的心理准备。
舵机电位器用 可调电阻 代替,调零后用蜡封死。

网友C:
4楼的做法是对的,我在N年前也是做船,没有双向电调,就用舵机电路板试做了一个,效果不错,就是发热利害.加了散热器后好多了.也是NPN同PNP组成的H桥式电流放大电路.现在网上有购的.可以购买一个,大约100元,电流还大,好象启迪有买的.

网友D:
双向电调那么便宜你们不嫌麻烦吗?

网友B:
6楼请先看清内容再发言
还有语气好象不怎么友善,什么叫“你们不嫌麻烦吗?”那你玩模型不嫌麻烦吗?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主要是现在双向电调都没有微型的!希望能推荐个微型双向电调!

网友B:
微型单向有刷电调我有两个在用,没牌子的还可以,双向就不清楚有没有微型的。LZ去淘宝搜搜吧,成熟产品了什么牌子都没关系了吧

网友E:
将电调立起来放置不可以么?怎么也比你用舵机电路改要小吧?无论是在工程难度还是实际产品的体积?

网友F:
用国内仿3001舵机的电路板看看,电流能到3a的

楼主:
还需要BEC吗?接收机单接电源时对接哪通道有要求吗?还是任意接?

网友F:
任意接,电压5-6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