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50

楼主(2008-10-03):
请教,如何判断直升机引擎是富油还是贫油??另外OS50的机器,是不是只有单油针的??

网友A:
烟多而浓是富油,烟少而稀是贫油 。OS50有主油针和副油针

网友B:
看烟的浓淡不易判断,不同的油,烟的浓度大相径庭,对于新手,有的也许根本就没用过任何一种油,无从对比判别。我想还是靠检查油针和缸头的温度比较易判断。一般说悬停(如果你只会悬停)飞个三分钟,降下来摸一下油针和化油器结合的部位,如果是冷的(就是比环境温度低)就是至少不贫油,缸头温度差不多手指可以接触1秒以上,就是约80度左右,就是不过热。如果你不会调,宁愿富油一点也不要贫油。OS50通常出厂设置的1.5圈主油针对于大多数情况是不会贫油的,一般只会去收。

网友C:
建议不要调副油针。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但我的OS0好象只有单油针的,

网友D:
如有測温表,便可確實一点是否貧油,飛3D後散熱頭的温度不超120度屬正常,如超出則逆時計調油針作測試,直到不超温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