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3):
1/已安装好PPJOY0.82,但推动遥控杆时,游戏控制器属性图的红柱也会跟着动.
2/G4已安装好,并将EMU3.2中的几个文件复制到G4安装目录下,并启动EMU3.2,按按键时,启动G4,

问题:G4正常,但飞机不授遥控器遥制??
请问还有哪没装好或是没调好?请高手帮忙!

楼主:
不会上图了?

附件上传-----------在哪?

楼主:
图来了!

图1:说明PPJOY已装好.

网友A:
貌似你没有安装PPJOY的那个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没有安装PPJOY的那个插件。

什么插件?能说细点吗?

楼主:
如图G4遥控设置图只有两条蓝条会动,
遥控器右手杆左右动时,第一条蓝条会动,上下动时所有蓝条不动,
遥控器左手杆上下动时,第二条蓝条会动,左右动时所有蓝条不动,
等于少了二个通道,哪没设好?
.

楼主:
PPJOY设置如下图,对否?

楼主:
游戏控制器属性正常(如图)
左手杆上下动时-----------十字上下动
            左右动时-----------方向舵(红柱子)会动
右手杆上下动时-----------油门(红柱子)会动
            左右动时-----------十字左右动

楼主:
请高手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

对了我用的是hhhhhhhhh的打印机接口线,G3装成功过.线没问题

网友B:
要在emu里设置通道映射,在G4里先选controller,再map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emu里设置通道映射,在G4里先选controller,再mapping

6楼的图就是映射用的图,但只有第一.第二两条蓝条受控(会动),也就是说映射的通道只有两个受控,还有两个不受控啊!

楼主:
用图说明

哪没调好?

网友:
emu里设置映射

楼主:
我是这样映射的,你看对不对?
1/启动EMU3.2
2/点击AUTO-DETECT,出现一对话框.
3/按对话框图示,分别遥动对映遥控杆,检测出x1=0;y1=24;x2=20;y2=4,并自动改动x1 Axis;Y1 Axis;X2 Axis;Y2 Axis的数值.

EMU映射完毕,对否?我的QQ445081791在线,请指教!

网友:
正确的为:
X轴---------Analag 0
Y轴---------Analag 1
Z轴---------Analag 3
Y旋转------Analag 4

楼主:
我试试,先谢谢3dxh和starmoon

楼主:
我试了,不行.到下图就不对了,油门柱--------受左手杆左右控制,方向舵不受控制.

下图---映射图,还是只有两个蓝条受控,

网友:
看这儿吧。不用并口,直接用音频,一样的爽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