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问题 这里有没有人会DIY穿孔机或者火花机啊?

楼主(2008-10-03):
我非常想拥有一台火花机或者穿孔机,但最便宜的2手穿孔机都要10000米啊 :

网友:
你是男是女

网友:
 我会做,以前做过,火花机也能穿孔,就是一接电源后就能穿出一个孔来,呵呵

楼主:
我是男人 专门判断谁是美女的官

楼上可否赐教?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2008-11-06):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脉冲电源,控制电路

在雕刻机上
再加上进给伺服系统,介质循环系统.

楼主:
进给伺服系统,介质循环系统那简单 脉冲电源估计是重点 有没有数据 多大电流,电压 频率 .......

网友:
j见过,小台钻进给,泡在油里给白钢大空,电路看不见。

网友:
有,我有做过微型的,加伺服电机,放电问隙电流反馈,电容放电式,空机五,六公斤.

网友:
几块钱就能穿个空,怎么还要自己做?拿来玩的话,火花机能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楼主想拿火花机来EDM平面或者清角,那太浪费了!

楼主,你要火花机有什么用途,可以说说吗?

网友:
会的兄弟赐教啊

网友:
对于DIY来说火花机最大的用处就是打掉断丝锥。攻不锈钢简直是一堆断丝锥,头痛。

网友:
本人做过

用千瓦级的那种大环形变压器,加工电压约100V,采用场效应管,控制为AT89C2051,设置好频率等参数,加工介质为煤油,当时在一根铁钉上打,大概2,3分钟就啃掉绿豆那么大的体积。达到预计效果。
原计划是用来做模具,做刀具,后来没有时间细细研究了,撂在一边已几年。

楼主:
楼上有没有详细点的电路 或参数 找到组织了

老李 用处可多了 线切割时候的穿丝孔就很需要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试发测试工件

网友B:
OK,这是我的火花机,白色的胶箱是油箱,加了个油泵,过滤棉,用步进电机做伺服进给,信号取自放电间隙,自动作间隙调整,电磁干扰,有时工作一两小时会失控,电源用电容放电式,比较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这是我的火花机,白色的胶箱是油箱,加了个油泵,过滤棉,用步进电机做伺服进给,信号取自放电间隙,自动作间隙调整,电磁干扰,有时工作一两小时会失控,电源用电容放电式,比较粗

给个电路

楼主:
主要是产生火花电流部分的电路 参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