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力学问题

楼主(2008-10-03):
请教个力学问题
最近很想用两个共轴双桨直升机自己做一个CH47直升机,请看图
初步想法就是简单的一前一后连接两个图一的飞机。
现在有个问题,图一的飞机转向是依靠上下两个螺旋桨的转速一快一慢来达到的,连接起来以后很可能转向力是这样的,如下图的两种可能:
我不得不问,这个情况,机身是悬停在原地不动呢,还是向一处横移过去呢?

网友:
还请明白我的用意的高手们给点如何把两个lama组装成一个CH47给点建议。

网友A:
两个LAMA (机身旋转)合力还是和原来单机一样的。但是侧移、升降就必须两个lama相反
如果按照你的图片上的合力肯定是上图的方向不变、下图是逆时针旋转

网友A:
就是说转向动作和原来各自不变,升降和副翼需要相反(如果尾对尾组装)
头尾相连则所有都不变

楼主:
我怎么觉得上下连个图的合力其实是相当于与用手在一根棍子的两端掰,结果是连接中心承受一种扭曲机体的力量,整个机体根本不转向呢?
还有,谁知道华科尔38 就是那个CH47的转向,横移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B(2009-05-08):
后者会顺时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