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轴怎么拆

楼主(2008-10-03):
西马特c3用了两年了,现在车出东西来觉着深一刀浅一刀的,不如原来了,大小托盘都调了间隙也不行,最近换了125的卡盘后,车出来有振纹,现在想换轴承试试,可拆到这里不会拆了,请高手指教,谢谢啦。

网友A:
用木头垫着  锤砸。我看你主轴这轴承不是圆锥棍子轴承啊

楼主:
我查了一下型号叫“深沟球轴承”

引用 网友A:
用木头垫着  锤砸。我看你主轴这轴承不是圆锥棍子轴承啊

没敢砸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是从主轴后端往前敲就可以拿下来了,先把前轴承端盖螺丝拆了。

网友:
用拉马先顶后拉.别好歹也是一个精密工具.

网友:
车出来有振纹,现在想换轴承试试

不要拆的~~在原来的机床上更容易检测~~~~~~

网友B:
用丝表就可以

把丝表搭在主轴的关键处~
1正反车(低速!!)看丝表的跳动
2 用撬杠撬主轴。看其跳动~~~

如果是主轴(主轴轴承)精度不达标,很容易就看的出,
如果基本无跳动,那么绝对不是主轴的问题~~(估计是卡盘,卡盘的爪
力不够,造成看起来是主轴有间隙问题)

网友:
前面的是圆锥轴承。后面是普通的轴承。一般土办法拆卸。拿个木板子垫着后面的轴上。慢慢的敲敲。

楼主:
用表打了

引用 网友B:
用丝表就可以

把丝表搭在主轴的关键处~
1正反车(低速!!)看丝表的跳动
2 用撬杠撬主轴。看其跳动~~~

如果是主轴(主轴轴承)精度不达标,很容易就看的出,
如果基本无跳动,那么绝对不是主轴的问题~~(估 ...

跳动在2格以内,可是用手上下搬动卡盘能到5格左右。

网友:
把机头拆下来,否则硬砸出来齿轮也装不回去了,耐心点拆,千万别硬来,换完再细调吧

网友:
建议先分析一下原因再拆,盲目拆卸后患无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这显然是前主轴承松动造成的,调整一下圆锥主轴承的间隙吧,别乱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跳动在2格以内,可是用手上下搬动卡盘能到5格左右。

表搭在哪里的啊/???

楼主:
放在小托板上

引用 网友B:

表搭在哪里的啊/???

网友C:
你好.。ss.z 你得把主轴箱先拆下.翻过来你就知道怎么下轴了.

楼主:
里面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C:
你好.。ss.z 你得把主轴箱先拆下.翻过来你就知道怎么下轴了.

都是尼龙齿轮

网友:
哈哈,还挺新的吗 LZ准备换齿轮还是换轴承呢 帮顶

网友:
好象不用拆的,只要运转时没有杂音,调节主轴后部螺母就可以了。这样拆要装好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