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GL那个型号好 ?

楼主(2008-10-03):
如题,本人刚刚接触电直,周边环境属于那种没有人玩的,应该说没有一个

在玩的那种环境,想入手一台电直,现有如下问题:

1、鉴于我现在没有人带,合适直接上450的机器吗?

2、鉴于论坛上频频有人炸机 ,我是不是应该买台GL450s(全套11**的  )

      先练练手再上好点的机器?

      谢谢!

网友:
看资金 充足可以上450C

想便宜入门 就选450S

网友:
又一个中毒的。。。
银子多的话 如果打算一直玩下去的话
就买好控  好舵机  好陀螺
银子不够就先攒着!!!!
避免重复投资。。。

楼主:
450C一套也才17××啊,T6的控

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YT的好,全部配起来大概17×× 多花一千不知道好在哪 ?控配的是

Futaba 6EXHP。

网友:
先用Futaba 6EXHP练好电脑模拟器,然后直接上450,是很好的飞直之路,450机很稳的,但是控和飞机要一套买,叫商家事前调好的,新手零买,回来不会调试,身边又没有老手带,那就比较麻烦了
YT的材质和工艺是专业的,所以,不用多说了,,,,GL的还可以

楼主:
入手YT 450se gf了,等待中。。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解答!

网友:
新手直接入YT450也难免炸机,玩这个东西没有不炸的,至少我是这样,我是先买一个450B,等玩的差不多了也就都换成YT的东西了。

网友:
yt   gl  配件通用,管他喜欢就上吖。gl  c版空机750,电机80电调130,辉盛4个100。gm700是190。天6c是250。电池1个是140,再买配件1000,够你玩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先赞够直接上好的,一步到位为上策!
另回LS的兄弟!这样的配置玩死人,一下是陀机不行,一下又控不行...,总之是累!一分钱一分货:真理呀!

网友:
ls有道理吖,有钱万岁吖!可惜我们没银的玩了一年多才上了天九,从华的陀螺才换了700,陀机还是辉盛滴。其实玩模型没钱也有没钱的玩法。

网友:
新手上手炸的多 好东西可以避免很多人为因素的炸鸡和节省炸鸡修复调试时间,但是好东西价格高 也有炸坏的成本高的问题,自己选择吧,有钱的情况下尽量搞好的吧 我们很多人都是从便宜货走过来的。
没钱的话也能玩模型就是你得有耐心有信心。
上差的东西很容易吧信心炸没掉的。
控稍微好点没关系,就算不玩了出手也亏不了多少,这东西不大坏的,好控的调试飞行难度要小很多,电直有7分是靠调的

楼主:
已经到手了 谢谢大家!

网友:
ls的什么型号。450c全套吗??

价格多少??
给个taobao链接看看!!谢谢lz

网友:
是YT450SE GF的!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

是不是买全套的哦??
给个淘宝地址看看~

网友:
没买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