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搞到手的设备

楼主(2008-10-03):
我新搞到手的设备我新搞到手的设备,是一个DA-16型低频毫伏表,请问能不能测量直流电压,也就是把它当作直流电压表用,谢谢
具体的图片太大不能上传,请见http://bbs.mx3g.com/thread-30513-1-1.html

网上的资料
DA-16型毫伏表采用放大—检波的形式,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稳定度。检波置于最后,使信号检波时产生良好的指示线性。DA-16型毫伏表频带宽,可从20Hz~1MHz;采用二级分压,故测量电压范围宽,可从100V~300V,指示读数为正弦波电压的有效值。

我想知道能不能测量直流电压,当作直流电压表用,谢谢

网友:
可以,但太累

改装后可以用,但改起来太累。就像把牛刀硬磨成裁纸刀用。建议直接买个便宜的万用表,花费不会比买改装件贵多少。或者直接那这个和别人换一个万用表,肯定有人愿意。

网友:
DA16的电路不是直流放大器,改起来超麻烦!
建议将此表与有需要的人交换一个万用表

网友:
别换,还是去买个直流万用表来用吧.要改就改个高频毫伏表

楼主:
我有个DT830感觉精度不够,才3位半的,想搞个4位半的

网友:
我用的是DT930F+数字表。4位半有低频频率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