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746..F3A国庆假期飞了4天..有点小心得..喜欢的朋友可以进来看看..

楼主(2008-10-04):
9.30..因为西安孵化的接收机只能遥控到100米远就完全失控..加上尾重得很..一打升降舵..舵量大得要命..

首飞失败..起飞4次..炸了4次..颓废回家..

因为之前把轮子改为可以转向的..由于飞机的主翼比较前..平衡点靠前了..尾巴重一点点..机头就得配重N倍的东西..具体多少倍没有计算..

这是头轻的主要原因之一..

10.2..同样的设备..只换了原装的天地飞6通接收机..贴了瓷砖后试飞..飞机很好飞..基本知道头要多重了..

不过重了差不多170g左右..空机不上电池都600多g..倒了..太重..   (倒..尾巴的轮子..+上热溶胶..才20g..头就要加170才配平衡)

机头罩里面贴了瓷砖..为什么贴瓷砖呢..因为加贴一下魔术贴..可以随需要而增加瓷砖的数量..方便..

机头底下的瓷砖..

10.3..第二次飞..发现飞机很重..

电机AX-2312N   1550KV..     电池是3S  1300mAh..   桨是:8060桨..

油门要推到1/2..飞机基本能顺飞..因为飞机全重750g左右哇..以前的塞斯纳650左右1/3油门能顺飞..

虽然重了抗风好..不过做特技方面就难做了..而且很耗电..1300mAh的电池只飞了4分钟就只剩下3.75V'左右了..

今天回到家..想了想机场的师傅教我把机头割开..把电池藏进去..

因为这机本来是为有刷而设计的..所以3S的电差4MM左右塞不进机头前面..所以不能配重..

而且有刷减速组..比一个电机要重..所以改了无刷难配重..

今晚动工..给飞机开刀..

首先要得把线画好..毕竟割得横7'竖8'得就不好看了..然后开刀..

美工刀要锋利..而且最好沾点油..因为切得深..阻力大..很难再切下去的.一不小心用力过度..切过头..

切好前面..打侧的和后面一点点的都容易切了..

OK..这飞机又多了一个盖子..

好..看一下里面..切出来的盖子..要把他改薄一点..重新盖上的时候..才能容纳3S电池..

另外..前面还没有切的地方..还有一小段可以切..大概1CM左右就到了机头那根小木头那了..

我是用烧红了的1MM钢丝伸进里面烫溶泡沫来切的..

别小看这1CM距离..电池放前一点点..效果都是不同的..

当然还有机会上一下热溶胶..把木条固定住..

呵呵..看一下这架势..像什么..

建议最好这个切出来的盖不要黏死回机身..因为电池在里面固定..要是进去后拔不出来就麻烦了..

所以我这里是用东西"捆"住来固定的..也是配合魔术贴使用..

全部合上就是这个效果..完全不影响飞行..而且外观还可以..整整齐齐的..

可以参考一下用魔术贴捆的方法..蓝色的胶片是用汽水瓶剪开来两条接..变为一条的..

明天再飞..看看效果是不是好一点..起码不要一块1300mAh电池飞个4分钟就完了..这样好郁闷..

以后上了2200..还可以卸下一两块机头罩里面的瓷砖..这样就更可以飞得久了..

因为感觉这个飞机还是很多人飞的..也说一下心得而已..

呵呵..!!  谢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照哇..特别谢谢机场的各位师傅提供的意见..!!

感激..感激..!!

楼主:
另外介绍一下..我固定机翼的方法..感觉原来那个固定机翼的方法很残废..

特别是要上螺丝的那个部位..就机翼上有一块胶片..里面就是泡沫..什么螺丝可以上到泡沫上去而且固定死..?

都不知道哪个傻冒设计这飞机..

之前炸了之后..炸了一个很大的虚位出来..所以要用木块来填补一下虚位..

顺便换了原来那个小胶片..没有用的..两下就掉下来了..

然后是用螺丝固定机翼的那个地方..也作了修改..不使用从外面扭螺丝进去的方法..

使用把螺丝固定好..盖上机翼后用螺帽扭紧的方式..这个方法寿命长..

如果使用扭螺丝的方法..就算下面放了木块..扭几次..那个孔就扩大了..不能再扭了..

然后是机翼的部分..原来那一小块的胶片..我感觉很脆弱..所以加了一块小木板..开个孔..

套上去之后..加一小块塑料片..

然后用螺帽固定..

这样就搞定了..固定得很稳..

虚位虽大..不过填补得挺好的..

这样的机翼..就不再担心掉落了..

另外..昨天打台风..风很大..应该有4级左右的风..而且风向分分钟都在变动..

准备逆风降落..进场时是东风..进场后又会突然变成西风..晕倒..

怪本人降落技术不到家..面对横着跑道吹的风..不会降落..飞机太轻..飘字一个..

断了一个起落架..晚上DIY了一个起落架..哈..应该没那么容易断了吧..!!

那些原装的机翼固定.原装起落架..我对他可是无话可说了..!!

呵呵..

网友:
关注中
鱼春应该有经验了
把这个飞机飞的烂的不行了再换一个
然后动力上好点的
这样飞起来才爽嘛

网友:
…………这样不重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西安跟我的一样,超过100米失控。怎么回事啊

网友:
LZ好样的!!!

网友B:
看来,西安的那个是不能用了。还有,我看了LZ整篇的介绍,想问一句,有这(后轮转向)必要吗?就用原配的后轮照样可以用方向舵控制起降,甚至降落后掉头返回。这个飞机其实是很好飞的飞机,一般10C、15C的1300毫安都能塞进去,有的也仅需很少的扩孔。1300毫安的电池塞进机头后,飞机重心正好。

网友:
西安孵化我用来飞油机都没有问题~~~
楼主的飞机真重~~~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西安的那个是不能用了。还有,我看了LZ整篇的介绍,想问一句,有这(后轮转向)必要吗?就用原配的后轮照样可以用方向舵控制起降,甚至降落后掉头返回。这个飞机其实是很好飞的飞机,一般10C、15C的1300毫安都 ...

在我们的飞场也许有后轮转向的必要..

旧机场这儿不想申江路那..

地面沙子泥土多得是..要实现汤哥您所说的直接打方向舵转..很难转..以前玩塞斯纳的时候试过了..

掉头起码要转一个直径10米的圈..而且降落不太完美的话就撞什么东西了..人和车我都撞过..

那的小孩..那的围观人群..怎么说都不听..就喜欢站在跑道上..10米宽的一条路只剩下4米左右能起降..好郁闷..

网友:
LZ把整个蓝宇746..F3A的机身都用纤维胶带包扎一遍,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09-03-29):
大哥,图片看不到了.能重新发下嘛....
手里有746在装,急需要您图片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