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切割问题

楼主(2008-10-04):
以上各位,你们好,我是用美工刀切KT的,直线无问题,切得不错,但切弯角时或者切弧度时就不合人意了,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你们是怎样切弯角的,谢谢

网友A:
手术刀,第一刀浅切,第二刀下料。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什么是手术刀,有图吗?我用的是美工刀,感觉不是很好

楼主:
价格如何手术刀

网友C:
可以弄个简单的 热切割 比如用个9V的变压器和一小段细电阻丝

楼主:
楼上,有图片吗?

网友A:
原帖由
forestkin
于 2008-10-4 22:58 发表
价格如何手术刀
当地医疗器械商店,刀柄加最小号的刀片一包基本10元吧。

网友D:
电阻丝可以用铜丝代替么,请教!

网友E:
请教前辈哥哥
小弟也非常喜欢航模,可就是刚刚接触,最简单基础的都不懂,想自己亲自动手做,这样更有乐趣所以想请教前
辈们几个问题:
1.遥控航模的遥控系统都有那些部分组成
比如:遥控器部分(遥控器+发射器+晶体)和飞机模型部分(接收器+晶体+调速器+电池+电机+舵机)
2.他们之间连接怎么连接或电路图
3.他们我要分别选购,怎么配比?
谢谢有耐心的前辈门!

网友F:
切弧形可以把美工刀调节长一点这样利用刀片的刚性可以随意画弧线切割啊 我就是这样用美工刀切割的啊 用热切割并不好 因为kt上有贴膜 所以切起来不精确啊 所以我还是钟爱我的美工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