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大家是怎么练的罗,有方法不?

楼主(2008-10-04):
对头,大家是怎么练的罗,有方法不?请大家说说看!

网友:
基本上是炸出来的.
炸到没信心了.也就对上了.(个人体会)    :funk:

网友:
狂练摸你器,直至条件反射

楼主:
模拟器对头很稳,真机就不敢啊,对了一下子头马上飞回队尾了

网友:
你模拟器很稳 那就没啥问题 就是心里在作怪

还有  你要是 不放心在模拟上练习  对头 在你前面画个圆  在 一个平面上画 别呼上呼的 练完 就开始真机器吧!!

楼主:
谢谢指导,心理压力暂大部分原因

网友:
要从侧面慢慢的转到对头

网友:
没啥技巧,就是练模拟,炸飞机。

网友A:
对头时直升机哪边偏低遥控竿就往哪里推!

还有,飞高点4-5m有较长的反应时间,对自己压力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头时直升机哪边偏低遥控竿就往哪里推!

还有,飞高点4-5m有较长的反应时间,对自己压力小点。

新手拉的高也很难有机会救机----所有过来的模友应该都记得悬停时突然飘到脑后的状况-----对头,只能眼睁睁看着炸鸡
新手不要太高,保守的做法只要飞过膝盖高度就可以了,出了问题急收油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记得要装训练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头时直升机哪边偏低遥控竿就往哪里推!

----------------------------------------------------------------------------说得对!我就是这么自己体会出来的,后来在模拟器中狂练,成功后又再利用喇嘛飞出信心,后来再上450就成功啦

网友:
先要把侧悬停练得扎扎实实的,前提必须是扎扎实实的 ,然后在侧悬停时拉升降舵让飞机后退,退出四五米之后,自己转个角度面向机头,自然就对头了!你会发现原来对头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为何对不了头,主要是侧悬停还不过关就急着对头,那当然不行啦!我就是这么练的,在有过一次对头的经验之后你的信心会大增,对头就是一层纸而已,捅破了就简单了!我在对头之后两天时间就会了八面悬停,现在走航线了,紧张的在后头呢!那才是速度与反映的考验 !
以上经验也是看了台湾的高手讲述的文章才领会的,在这里不敢独自居功,拿来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