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玩模拟器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8-10-04):
玩G4 怎么每动一个摇杆会有好多都在动啊 微调都在中间位置啊 请高手指点啊 急

楼主:
就是一个通道动 好多通道都乱动啊 找不准哪个摇杆控制哪个通道 郁闷啊 高手给指点下吧

网友A:
用飞机模式来玩

楼主:
怎么不连接控只插狗都有动作啊 晕

网友B:
1. 设成固定翼模式
2. 有干扰

楼主:
是固定翼模式了啊 遥控器都放在中的位置G4里面还是显示遥控器有动作啊 郁闷

网友C(2009-04-15):
我的玩不了G4,只能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