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判断这块电池

楼主(2008-10-04):
我的 3s 1500毫安 11.1v 的锂
电池
受过撞击 开始还能用 放了一个假期后
现在
充电器
指示灯闪烁报错(用的是esky的平衡充,红灯山所) 用万用表测电压 8v
这样电池有没有坏啊 是不是就费了啊
如果是其中一块坏掉了 把他取出 另外两块串联 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
已拆开看过了 原来是 中间一块坏了
其他两块电压都是4v
如果要改 2S 充电接头是不是也要改成7.4v 三排针的?

网友A:
 肯定要改的

网友B:
可以继续用4针插头,但要选充电器,完全独立平衡充电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