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横轴 双 内六角螺丝 不好拧解决办法

楼主(2008-10-04):
两个内六角是否要拧到底? 拧的时候轴在转 如何解决

网友A:
同问,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B:
必须要拧紧,而且要上胶
lz不会只用一只螺丝刀拧吧

网友C:
换外丝横轴吧,好用,好拆

网友D:
2把内6角对这拧呀!这个还用问?

网友E:
呵呵,问题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