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单行,我的35X也坏了,坏的问题有些蹊跷!寻找维保 ...
祸不单行,我的35X也坏了,坏的问题有些蹊跷!寻找维保捷径

楼主(2008-10-04):
正常飞行,在飞了3块
电池
后,我的35X也死了,插电,
电机
不叫唤了(没有自检提示音),推油门电机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烧了的狐臭味,
舵机
却反应正常,回家再次仔细检查,电调上面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换个好赢的就好了,肯定是35X电调的出的问题!咨询了几个高人,都说的35X芯片死机了,找了经销商,返台维修需要3个月,晕倒!!!有什么维保的解决途径吗!!!需要快点的!!

网友A:
跟我的一模一样,应该是si4336坏了,只有自己买配件修。我已经放弃亚拓电调了,就算缓启动功能再好动不动莫名其妙坏掉实在受不了。现在直接用好盈的。

网友B:
我刚入V2时直接用好淫40A换下了35X

网友C:
连续飞的???

网友D:
返台维修需要3个月,服务不行啊!

网友E:
没有捷径,坏了就换吧

网友F:
俺的早就完蛋啦,大侠们说是接插电源时有电火花造成的问题,亚拓电调容易受影响!

楼主:
听LS一说,怪了,哪有电调插电不冒点火花的呢!!!再差的山寨电调都没有这等怪事,为什么就亚托的就那么娇气!!

网友G:
场效应管坏了吧。。。

网友H:
在大陆,不要指望yt给你保修,服务几乎没有,你爱玩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