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秀一下做得一半的雕刻机 (测试版,雕钢的)

楼主(2008-10-04):
当然马上上图片!

机台够厚吧

z轴最夸张了,行走精度是0.002mm

y轴 直接联轴器!精度低,不过先试一下 没问题!

X轴由于滚珠丝杠行程太长 用个涡轮蜗杆!

后来发现装蜗杆太麻烦 用回联轴器

网友:
美女    下文呢??

网友:
z轴的减速应该用同步轮吧,用齿轮回差怎么解决?

x轴的螺距太大了吧?多少的?电机小了估计跑不动

楼主:
工作忙 所以进度有点慢!
同步轮刚性不够,齿轮回差解决方法小齿轮双齿轮结构,不过现在只装一个齿轮
x轴20MM  电机用57的
这只是试验性玩一下,等软件弄熟了就做个可以啃45钢的4轴来玩下!
机械部分不是问题
就是软件写G代码有点麻烦
要把所想的画出来容易,变成G代码就还不太熟练!

网友A:
比劣质塑料做的强太多了

楼主:
其实青菜萝卜 各有所好,如果按照价值来讲,这堆东西已经超过4000块钱了,只不过是原有废弃的材料,所以用起来不心痛!还可以让它们起死回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劣质塑料做的强太多了

呵呵,那是,你的24K的A料pvc也比不了啊,你又冒出来了,期待你的机器早日问世。

感谢你的提醒,我的机器做了些改进,拧螺丝的地方镶了铜件,增加了几元钱的成本,再拧滑丝了只能说明我用的铜也是B料了,轴承也换了角接触的轴承了

刚定做了一批4mm螺距的梯形丝杠,双螺母消回差的,速度快多了

超静音主轴,呵呵

装上只笔画个图

网友:
小狗画的刚刚地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了呀
想看看2个um的精度的z轴是啥样

网友C:
美女非常想看…美女秀一下没关系……
大夫的小狗看得非常清楚……
美女的图怎么不见了……

网友:
活干的漂亮,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女非常想看…美女秀一下没关系……
大夫的小狗看得非常清楚……
美女的图怎么不见了……

图片莫有,红叉叉

楼主:
看不到图吗 我能看到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40mm厚的机台

40mm厚的机台

行走精度0.002mm的z轴

行走精度0.002mm的z轴

y轴联轴器

y轴联轴器

曾经尝试用涡轮蜗杆

曾经尝试用涡轮蜗杆

后来改用直接联轴器了 懒人!

后来改用直接联轴器了 懒人!

网友:
传到本地就能看到了,有些网站不支持链接的

网友:
用这种方式提高z轴的精度,速度就大受影响了,为了提高速度,势必增加步进电机的转速,而步进电机高转速扭矩大幅度下降,会严重丢步。几比几的齿轮?
一般z轴考虑到负荷比较大,可以采用螺距比较小的丝杠比如2mm的,精度和丝杠本身的精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丝杠本身的精度达不到,再用齿轮减速也是不能提高精度的

我们常用的驱动板最次的也有8细分,如果按照2mm的螺距算,1.8度的步进电机,每圈是200步,8细分就是1600步,1mm就是800步,就是说从软件驱动和步进电机本身就能把1mm分成800份的精度=0.00125,只要丝杠的螺距精度够,根本不需要楼主的提高精度的方式,那种方式增加了机械的连接,反而会降低精度

楼主:
林大夫 谢谢提醒,图片已经传到本地了。
我用的是滚珠丝杠,精度非常高,如果用螺距为2mm的话 基本上成本一条就要上万了!国内就没厂家能做出来,我手上最短的螺距为5MM,问遍国内的厂家都没货,包括台湾的。提高速度有很多方法,但提高步进马达的转速是不明智的,它有个极限转速,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的功率输出才是最大的,我用8435的驱动版,驱动57最高速度是每秒两圈到3圈()视负载而定,不能超过这个速度,否则肯定失步,用伺服电机就可以高速了,我不是为了速度而来的。只是好奇玩玩。齿轮比数我忘了 也懒得查了 总之是螺距16的丝杠马达不细分就可以让它达到0.002的精度!

另外,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步进马达的细分功能是没有精度可言的,你如果拿个千分表测一下,一步一步走的话,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按照你0.00125的步距来走,这是我为什么要马达不细分,用机械联结的方式的原因了,马达本身1.8度的步距角基本上是标准的,我用过千分表测我的0.002的Z轴,100mm误差不会超过0.002。而且Z轴滚珠丝杠是台湾产的。

网友:
说的有道理,纯为好玩,就像我以前常玩的一款游戏--不可思议的机器

网友:
老林,看你镶的铜件,好象没有台阶限位,只靠胶水,这样感觉不是很好,螺纹没有问题,但是铜件可能会被拔出来,最好做一下破坏测试,看能承受多大的拉力。用六角螺母和内六角螺栓会更好,成本差不多

网友:
有台阶限位的,螺丝是从另一端拧入的,不是从你看到的这面拧进去的

其实凡是拧溢扣的多是攻丝的时候就已经溢扣了,就算不镶铜件,正常使用也没问题,这个是为了满足那些反复拆装的需要,但铜的也不见得保险,看你用多大劲了

这种镶铜的原来我都是用烙铁烫进去的,螺母当然也可以,但是安装困难,因为我都是装在板子的反面的,加工的话还要翻面,如果个人玩可以不算时间成本,但是多了就受不小了,时间毕竟是很大的一块成本

网友:
我看Z轴机械连接有问题的  有间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怎么能看出有问题呢?我用千分表都没测出来

网友B:
是不是齿轮的间隙问题,就是回差,用千分表单方向测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是,你的24K的A料pvc也比不了啊,你又冒出来了,期待你的机器早日问世。

感谢你的提醒,我的机器做了些改进,拧螺丝的地方镶了铜件,增加了几元钱的成本,再拧滑丝了只能说明我用的铜也是B料了,轴 ...

不好意思啊,我的半铝机2个月前就投产了,从一开始就看不上PVC,只用来做次要部件,现在天天运作8小时,整机设计简单合理,对组件精度要求低,和厚重底板合成一体稳如泰山毫无震动,只要手电钻和电锯就能完成,成本还不到500元,帮我赚了不少钱了,能合我用就好为什么要到处贴?

哪像某些人啊,到处贴个劣质塑料的机,真正目的是骗新手门的钱,一千多,还是次等PVC,
买材料请别人加工还不用这么多,还好当时我没傻呼呼的买,就是害我现在落个推荐垃圾机的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齿轮的间隙问题,就是回差,用千分表单方向测肯定是没问题的

间隙问题我已经说了啊 双齿轮结构,就是小齿轮用两个同齿数同模数的齿轮,一个固定,一个可以活动,轴向旋转的,然后装一个弹簧来扭住活动齿跟固定齿,在安装上机器的时候就两个齿互相咬住大齿轮了,这样就能消除间隙了,文字很难说明吗?明天上图,今天没带相机!

再仔细看看大齿轮的齿,右边下半部是磨得很光的 另一边没光,就是这原因啊 另一边光的在另一面上半部,就像你双螺丝加弹簧消间隙一样的原理啊! 我的文字水平差 明天上图,

网友B:
我告诉你,这里的版主可也是玩机械的,新来的看不懂,版主不是傻子,你以为大家是白痴吗

你发那个万恶的林大夫的贴子是8月7号,你以为你编辑编辑帖子是前几天的事,上面有清楚的时间记录,现在却说2个月前就开工了,而且还一开始就看不上pvc的,看不上pvc你还说是你推荐别人买我的机器,要是在你的机器造出来之前,你就没看上pvc你还推荐?要是在你的机器造出来之后为什么还是推荐,还半铝的,你怎么不说是半pvc的呢。

就你那机器绑个电磨,丝杠是螺丝杆的,连轴器是胶管的还每天连续运行8个小时稳如泰山,太可笑了吧,最可笑的是下面还假装弄个铝件好像在加工,看看那工件的光洁度,你骗白痴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这里的版主可也是玩机械的,新来的看不懂,版主不是傻子,你以为大家是白痴吗

你发那个万恶的林大夫的贴子是8月7号,你以为你编辑编辑帖子是前几天的事,上面有清楚的时间记录,现在却说2个月前就开工了 ...

你继续狡辩吧,多久前我就发过3D图了,你爱怎么挑毛病就挑,我无所畏,我又不是卖机的,我不发图就是懒得和些白痴争辩,我能用就行了关你鸟事?你说不行我实际行和你争了我又有什么好处?
等着吧,我会把你机的视频和质量对比发来上的,所有贪官奸商下马前都是像你一样发疯一样的攻击举报者的,事实最后会清楚的,我就是要证据一点点拿出来,看你挣扎,让人们看清你的嘴面,没那么容易死得快,毒奶粉矿难报出来前多少媒体被打压,看你能撑多久

网友B:
我也希望你发个你的机器用电磨加工出图中的那个铝件的视频,你为了证明别人的东西是垃圾,把自己的机器粉饰的够可以的,你的机器能加工出那样的零件吗!!

网友E:
这塑料JJ都能干铁活啊???楼主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塑料JJ都能干铁活啊???楼主牛人

弄错了,是外星人借用楼主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希望你发个你的机器用电磨加工出图中的那个铝件的视频,你为了证明别人的东西是垃圾,把自己的机器粉饰的够可以的,你的机器能加工出那样的零件吗!!

你要赌多少钱?

网友:
晕,看来回的不是时候,闪人

网友B:
敢把你的机器上面的图贴到你认为都是高手的磁动力吗?说那个零件是用这个机器加工出来的,还是让我帮你贴?

你说说每次进刀多少,用了多长时间,f值是多少?,工件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怎么我的贴变成吵架贴了 大家少一句吧 两耳不闻窗外事 吵架赢了也是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的贴变成吵架贴了 大家少一句吧 两耳不闻窗外事 吵架赢了也是输的

呵呵,可以提高你帖子的点击率

网友F:
不带任何偏见的讲oUFOo的机器确实不怎么样,比林大夫的机器差远了.
个人认为:
1.整体看起来显得凌乱.
2.固定电磨的方式不合理.
3.Z轴的光轴上端居然是悬空的,为什么不固定呢?
4.连轴器竟用塑料管,糊弄自己哪.
另外,有几个困惑请教oUFOo
1.只用一只木工卡固定平口钳,能稳定吗?对边会不会上翘?
2.那个铝活是用此机器干出来的吗?怎么没有看到铝屑?把图放大后能看到走刀的纹路和倒角分明是车床车出来的.
3.恐怕是弄虚作假糊弄自己,忽悠大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带任何偏见的讲oUFOo的机器确实不怎么样,比林大夫的机器差远了.
个人认为:
1.整体看起来显得凌乱.
2.固定电磨的方式不合理.
3.Z轴的光轴上端居然是悬空的,为什么不固定呢?
4.连轴器竟用塑料管,糊弄自己哪.
另 ...

废话少说,多少钱押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把你的机器上面的图贴到你认为都是高手的磁动力吗?说那个零件是用这个机器加工出来的,还是让我帮你贴?

你说说每次进刀多少,用了多长时间,f值是多少?,工件是怎么固定的?

我自已的机合自已用就行关你屁事,我为什么要去贴?贴了给我钱吗?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到处贴垃圾机骗钱?我做得出来是我的事,你不信是你的事,要关事就来赌!

网友F:
漏洞百出,又不能自圆其说,又不加任何解释,还嘴硬,是赌徒吗?要赌你准输,不和你这种人一般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漏洞百出,又不能自圆其说,又不加任何解释,还嘴硬,是赌徒吗?要赌你准输,不和你这种人一般见识了.

没胆赌就夹着尾巴回去找你的林主人吧,少来汪汪

网友:
回复 网友G:

美女的机器是内在美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I:

黄、赌、毒是违法滴,挑起赌局的该罚款。

网友F:
你穷疯啦,你先把赌资押上来,还想靠你那破JJ赢钱那,做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穷疯啦,你先把赌资押上来,还想靠你那破JJ赢钱那,做梦吧!!

我给一万,就如你说的我输定,那你不是赚定了,怎么反倒不敢押了?有钱你赚你还不要啊?有毛病?

网友:
没胆赌就夹着尾巴回去找你的林主人吧,少来汪汪
看此人穷凶急恶到了极点了,到处咬人.为了楼主和论坛的和谐我不和他吵了,请oUFOo自重,自尊,自爱.

网友:
回复 网友J:

1万赌资没收了 缴到我这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黄、赌、毒是违法滴,挑起赌局的该罚款。

请oUFOo看看42楼是怎么说的,你挑衅呀,明确告诉你,为了论坛的和谐我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网友:
跑进美女的房间还看见吵呀

网友:
不在这吵了,要吵另开一贴,另外建议版主修改可以编辑帖子的权限,别发了两个月了,别人还傻乎乎的讨论呢,那个原帖都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是,你的24K的A料pvc也比不了啊,你又冒出来了,期待你的机器早日问世。

感谢你的提醒,我的机器做了些改进,拧螺丝的地方镶了铜件,增加了几元钱的成本,再拧滑丝了只能说明我用的铜也是B料了,轴 ...

大夫,铜套是否可以用丝套代替呢
成本要低一些,也很方便的

网友:
都是几分钱的东西,我是去中关村看到这个就买了,也没去找别的东西

我好像在网上看到一种一头有些喇叭口的,也很好只是没碰到

网友:
怎么吵得这么厉害?我看双方都有一些误解,何必:

误解1: UFO夹个铝件,不代表整个都是用雕刻机加工出来,有可能只是加工了那3个小孔,再说,即使整个加工出来,用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光刀的工艺顺序,达到照片中的效果,也是很有可能的,毕竟只是铝,不是工具钢。不过有一点疑问:那3个通孔有一个下面是平口钳,好象紧贴着铝件的下表面,这么说加工时铣刀有可能碰到平口钳,这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UFO怎么处理的

误解2:老林用PVC造机给入门者学习,的确可以加工非金属和软金属材料,不存在骗人的问题,而且他的设计也在不断改进,既然正式销售了,就一定要有利润,你觉得贵了,有人还觉得便宜,这完全是自愿交易,UFO一味咬住PVC等级这个问题没有实际意义,我们都不是材料方面的专家,即使有描述上的偏差也不是什么问题,我还用高密度板做了一个呢

误解3:塑料管联轴器我以前也用过,那个是装修压缩机的高压管,弹性和硬度非常适合,电机温度控制好了,连续工作8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不必争论

网友K:
说了这么多我也觉得是在骂街,但毒一万元倒引起我的注意,单表面看那是不可能的任务,能说明详细数据的话,毒个十八万没问题!

网友:
不过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了这么多我也觉得是在骂街,但毒一万元倒引起我的注意,单表面看那是不可能的任务,能说明详细数据的话,毒个十八万没问题!

那就请他说说他加工的那个零件的具体参数吧

争吵如果能学到知识也不错,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用雕刻机加工这样一个零件,怎么实现,刀路代码如何做,能到到什么精度,雕刻机能不能代替铣床等知识

网友:
报。。。。。。。。。。。。。。。。。。。。。。。。。。。。告。。。。孕妇有人赌博
如果孕妇做中的话,偶偶也下赌注(100000.00)
 喔。。。。差点忘鸟,上次赌“周老虎”孕妇还没把偶偶的帐清了涅,切记,切记。

网友:
唉,,还在吵。。

不累啊?

网友:
怎么成吵架拉??本人机械也略懂皮毛.那个用塑料做出那样的法兰盘的兄弟不简单.就算你做的出那样的东西,有必要那么复杂做吗>??那么小的机器要刁个那样的东西要多少时间哦.圆行的还不如用车床弄下多快.放在那上面刁要做多少个夹具呀!
真是些败家子.有技术不好好利用!我如果动CNC电脑技术自己做个加工中心或者专用
设备赚钱了还在这里吹.

网友L(2009-06-05):
晕,完全不顾及新手感受,
本来想跟美女学习的,却成了看热闹

网友M:
不明不白,为何要吵?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