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

楼主(2008-10-05):
潜水多年,冒个泡!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3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3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楼主:


网友:
你这个泡冒的好有分量 好大   希望冒出一串泡泡来

网友:
先留名 再研究

网友:
交流点焊机。效果怎样,变压器容量多大 ,

网友A:
与楼上同问?看看这个设计怎么样?下图片为网络获取。

网友:
说说详细 参数啊

网友:
我感觉你的变压器容量太小哦,估计最多300w

楼主:
变压器是从1000W的逆变器上拆下来的,

楼主:
初级大约是280圈左右,次级是3圈,输出电压2。1伏!

一会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大约是280圈左右,次级是3圈,输出电压2。1伏!

一会上图

电压太低了,只能焊铝件,焊薄铁件电压必须4V以上。

网友B:
这个点焊机的次级线圈为什么只绕了这么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焊机的次级线圈为什么只绕了这么几圈???

楼主:
上图!

半成品

半成品

焊头

焊头

楼主:
测试

点焊

点焊

再来

再来

再来(太烫了不敢用手)

再来(太烫了不敢用手)

楼主:
效果

不锈钢和冷钆铁片

不锈钢和冷钆铁片

不锈钢和不锈钢

不锈钢和不锈钢

冷钆铁和冷钆铁

冷钆铁和冷钆铁

网友C:
LZ能提供具体的电路参数和制作过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提供具体的电路参数和制作过程吗?谢谢。

你想要那些参数?

网友C:
谢谢LZ的热心,我想要电路图及电元件的具体参数。

网友D:
两个问题:
  1、二楼上图中的两个东东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2、变压器次级线圈的铜条不需要绝缘吗?
另外,材料哪里能买到?

网友:
不错的!请问LZ焊头用什么材料?
我手头一个1000W的变压器好象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
  1、二楼上图中的两个东东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2、变压器次级线圈的铜条不需要绝缘吗?
另外,材料哪里能买到?

1。一个是时间继电器(白色)一个是电磁开关(黑色)

2。溱包线本身带有绝缘层,

大一点的五金交电商店都有卖!

网友:
LZ,时间继电器调定的时间是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LZ的热心,我想要电路图及电元件的具体参数。

有空我整一下,帖图说明!

网友:
LZ,在电路中是否还要加上过流保护?

楼主:
看材料的厚度来调!前面的不锈钢是2秒,铁皮是4秒!

网友:
铜嘴能焊铜件吗?薄铜板和铝板,不锈钢板之间能互焊吗

楼主:
我这个功率不大,没必要,你要是搞个大一点,最好是装一个!

楼主:
铜片和铁片能焊,不锈钢和铁片也能焊(前面有图)铝板没焊过,不知能不能焊,改天试一下再告诉你结果!

网友:
如果要加过流保护,是否加在负载端?

网友:
挺好。给个原理图也搞一个。

网友:
在电焊机上加绕也行的

网友E:
焊接的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的强度怎么样?

牢不牢你看一下

牢不牢你看一下

这个掰不开

这个掰不开

楼主:
介绍一下材料及制作

变压器宽

变压器宽

变压器高

变压器高

楼主:
介绍一下材料及制作

变压器厚

变压器厚

楼主:
感到次级太空了,加绕了一组24V作焊头自动夹紧用!

楼主:
铜管的连接!

用液压钳压紧

用液压钳压紧

楼主:
有条件用铜棒最好了,俺是穷人没米,只好用空调的铜管,

土法炼钢,里面塞满铜线,(注意处理好接触面)

土法炼钢,里面塞满铜线,(注意处理好接触面)

楼主:
标称能过200A的软线,很牛!

网友:
楼主还在发图 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刚从你的帖里出来,里面开锅了。呵呵

网友:
不睡觉了,明天早上还要上班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与楼上同问?看看这个设计怎么样?下图片为网络获取。

这是电容放电式的,变压器不用那么大,而且容易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焊机的次级线圈为什么只绕了这么几圈???

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能有500W,我有一个,外型差不多,但初级输入是380V的。楼主帮忙看看怎么改?

网友G:
如果电压再高一点到4V,铁板的焊接时间可以缩短到1秒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电压再高一点到4V,铁板的焊接时间可以缩短到1秒以下。

0.5mm的不锈钢1秒以下可以焊上!就是焊点小了点,焊电池可以,时间俏长,焊点就会大一点!

网友C:
真的很详细,谢谢LZ。
也提一点,铜管是否可以换成铁棒而用连接线直接连到焊头上?

网友:
向楼主请教:我有个750瓦的环牛变压器,次级还有可绕线空间,能否用来做点焊机.主要焊0.8以下的铁板,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详细,谢谢LZ。
也提一点,铜管是否可以换成铁棒而用连接线直接连到焊头上?

只要线径够粗,完全可以,但是不能过长,对电流损耗很大。

网友:
从图上看 你的点焊机是由时间继电器控制焊接时间的,如果批量生产调一次就可以了 单件生产时,是否需要一个一调呢?另外点焊机工作中的发热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是否用风扇?或者水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次级双线并绕要注意两根线的长度,否则较短的一根容易发热,大电流时一般采用双线侧绕较好。

楼主:
我还没弄好,散热问题还没想好,水冷好像不太实际!

网友:
真想自己也做一 个

网友:
我们以前在工厂时,用的是水冷的.

网友I:
真是好帖,步骤详细,图片清晰。

网友:
有技术含量哦,

网友:
讲解详细,学习了

网友J:
请教下楼主

问一下楼主:由于每次点焊时焊接地方都是烧得发红,在焊好取下来时焊头与工件是否也粘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楼主:由于每次点焊时焊接地方都是烧得发红,在焊好取下来时焊头与工件是否也粘在一起了?

那是为了拍照调长了时间,其实不锈钢在1秒以下就可以焊上了,如果想焊点大一点可以调长时间,就是烧红了也不会粘在一起,但焊头会很烫。

网友:
不错!好贴!也想自己做一个!楼主最好把整理一下!给大家搞个普及贴!我们都跟着做一个!

网友K:
一个字:很好。

网友L:
二个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二个字:非常好

三个字了,你的算术?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一个字:很好。

同一个老师的?

网友:
顶楼主的点焊机,嗯,我的结论是:焊铜片要用铁质焊头,焊铁片要用铜质焊头。

网友:
自己搞一个简单的大功率开关电源。700w吧,把初边电压搞成2-3v,可不可以做点焊机用?

网友:
偶滴神逆!太NB鸟

网友:
好东西 我也来顶一顶。

网友N:
四个字:非常的好

网友:
请问这个图的出处, 想了解更多信息.
引用 网友A:
与楼上同问?看看这个设计怎么样?下图片为网络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是好帖,步骤详细,图片清晰。

网友:
变压器的舌寛是多少,就是E型矽钢片中间那片的宽度是多少。

网友O:
楼主有没有用过碳棒作焊头.

楼主:
没试过,手边也没碳棒。

网友:
历害....一个字 牛...我也要做个

网友O:
可用电池芯棒或气刨焊条试试,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上去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可用电池芯棒或气刨焊条试试,

碳棒恐怕不行!谁的电阻大谁发热,发红,溶化.

网友:
引用 网友P:

碳棒恐怕不行!谁的电阻大谁发热,发红,溶化.

碳棒就是石墨,溶点比铁高很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在电工实验室时用电池的碳棒试过,可以用,头要稍微磨尖一些,点焊1MM厚的铁皮连续十几个点,OK。

网友(2008-11-09):
跟着学做一下,谢谢详细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要那些参数?

初次级的线径?几平方呢?

网友:
经过全文的观看 此贴是(水)贴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学习了。我有1000w的变压器。等找到合适做焊钳的材料就做。

网友:
一会找变压器去  DIY个山寨版的

网友:
这个很实用啊. 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R:

你要的参数在37楼!

网友:
修电机的那里一般都有DIY的点焊机,,,用来焊线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电容放电式的,变压器不用那么大,而且容易做.

有电路图吗?比较下那个复杂?

网友:
大大的电路图不全,小了电磁开关型号,时间继电器型号.

网友:
迟点我也要把这个山寨过来!!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网友T(2008-12-15):
有关点焊机的原理

点焊机的原理是利用电流通过自身电阻较大的被焊物体时产生的热量完成焊接的。所以被焊物体的体电阻必须大于焊头和次级线圈的电阻。一般变压器的线圈采用金属铜, 不锈钢,铁等金属都能电焊。铝的体电阻也比铜大,但因为铝的氧化物是绝缘的,所以焊铝之前要将铝表面氧化物除掉,以保证焊接可靠。

网友(2009-03-25):
有空了,我也做一个

网友:
都大师级的强人,  不顶不行啊

网友(2009-05-30):
引用 网友N:
四个字:非常的好

终于有个小学毕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没有用过碳棒作焊头.

碳棒作焊头属于熔焊,电弧放电,融化金属,铜棒是利用互相接触的导体不同的电阻过流熔化金属,属于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T:
点焊机的原理是利用电流通过自身电阻较大的被焊物体时产生的热量完成焊接的。所以被焊物体的体电阻必须大于焊头和次级线圈的电阻。一般变压器的线圈采用金属铜, 不锈钢,铁等金属都能电焊。铝的体电阻也比铜大,但因 ...

你的原理与81楼的结论有冲突啊

网友:
关于点焊机

就一般业余玩  几百瓦到千瓦也可以  一般根据被焊材料,可调整电压,电流,来焊接    如0.5-0.8MM铁板对焊几百瓦也能焊  但不理想  因功率小 时间就得长些,这种情况下看是焊住了强度不高  其它材料效果更不理想  这时还不能随意加大电流功率小很容易饱和    效果好点的话应该选3千瓦。电压因根据被焊材料2-6伏能调整比较完美  而且这功率一般家里都能用    点焊机一般是平特性  和普通变压器一样  焊0.5-0.8板也就是1秒烧红直经小强度高  电压焊钢铁材料不用在最大档  。本人一点拙见,有不对的地方多多包含。

网友(2009-08-12):
高人太多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同一个老师的?

我不认识他们,你们在外游荡江湖时,敢提为师的名字,无论天涯海角,吾定杀尔二人

网友U:
引用 网友V:
焊接线圈线径太小,焊接电流上不去,效率很低,当然还是可以焊接的,时间长一边焊接一边强烈氧化,没有焊接结构.点焊机应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焊接,电流密度要达到数千安一平方毫米,看那的变压器是1000W的,是长期工作的功率 ...

正解!

以下是我造的缝焊机,是在普通点焊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只不过将电极焊嘴改成滚轮罢了,冷却液在电极内循环,行走机构隐藏在机壳内!主要用来焊摩托车油箱!也可用来做家用不锈钢水塔!

网友:
 这样行走是如何保证电流通畅不打火

网友:
只要活动部位接触面积足够就不会打火!另外要用银瓦(轴承)!两头设计有油封,中间放润滑油!保证既要接触良好,又要滚动灵活!

网友W(2009-09-26):
很多单位有旧的UPS.老的哪种, 我就找了个3KW的变压器.很重.50KG左右!!!

LZ的1000可能应还没有1000W,稳压器是吧.哪种内部的变压器好象比标称的成品功率小些吧.比如可能是500W什么的

网友:
好人!回头我做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W:
很多单位有旧的UPS.老的哪种, 我就找了个3KW的变压器.很重.50KG左右!!!

LZ的1000可能应还没有1000W,稳压器是吧.哪种内部的变压器好象比标称的成品功率小些吧.比如可能是500W什么的

3KW的?估计很贵了,一般也搞不到吧

网友:
这真是好东西啊,可以焊接Zippo断开的上盖了。我以前的Zippo就是上盖焊点开了。

网友:
不知道继电器的价格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U:

正解!

以下是我造的缝焊机,是在普通点焊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只不过将电极焊嘴改成滚轮罢了,冷却液在电极内循环,行走机构隐藏在机壳内!主要用来焊摩托车油箱!也可用来做家用不锈钢水塔!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自作过程吗,哪里有卖的多少钱啊?能把详细的资料发到我的邮箱吗fnwlq@126.com 谢谢啊

网友:
又是一个牛X 的人

网友(2009-11-14):
已有一台500W.36V的变压器,可以按照LZ指教的方法克隆一台。黄铜焊头不知可以吗?请教!

网友:
我有一个1500W的变压器,那天有空的话,也做一个

网友:
81楼的结论是不对的。电阻焊只能焊接体电阻大于焊接电极体电阻的物体,因为焊接原理是电流通过回路时体电阻大的部分发热熔融同时上下焊头施加一定压力完成的。所以铁不能做电阻焊的焊头。用紫铜(无氧铜)可以焊接黄铜工件。紫铜是铜材中体电阻最小的,但质地较软,易变形。工业焊机一般常用铜钨合金(含钨3-5%的无氧铜),硬度和电阻均可兼顾。

网友:
  有空也试试

网友:
我也做了一台就是散热不好解决一分钟就能焊十几个点

网友(2010-01-04):
我也有个变压器,回头作个,发上来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材料的厚度来调!前面的不锈钢是2秒,铁皮是4秒!

电压如果是4V只要0.2秒。

网友:
有空我也搞个试试

网友(2010-03-01):
很好的工具,我也正在做

网友(2010-04-07):
今天是第三次做了,要还是不成功的话就把它扔垃圾桶了。
成功了也给大伙瞧瞧。

网友:
不错,很有用!nt改天D个。

网友:
太强啦,我从头看到尾,有条件的话我也做一下。注要是变压器没知道哪儿弄!

网友:
我做的要焊10秒左右,电流350A,才能焊住,时间短了贴不上,是不是电流不够呀?

网友:
回复 网友X:

电流差远了,至少2-4千安左右,350安只能焊焊点面积小于1平方毫米,就像鲤电池点焊机哪样的。正常的点焊时间要小于1秒。

网友:
这么说变压器少于3KW是很难成功了,看来我又白花力气了。
昨晚在弄3*12的扁铜板,不小心又把手脂弄破了,惨呀

网友Y(2010-06-02):
我有一个1500VA的变压器,220变200V的能否直接去掉次级线圈用纱包扁铜线绕次级?初级线经2.0的

网友:
太强了   能说下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看着真帅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有一个1500VA的变压器,220变200V的能否直接去掉次级线圈用纱包扁铜线绕次级?初级线经2.0的

可以

网友:
看了这个贴总算明白了点焊机的结构了。。

谢谢lz哈。。

正好朋友给了一个变压器,500VA。。次级输出电压4V,那时候一看,我说这个变压器是做点焊机用的啊。
朋友也不知道,他说我认为有前途就给我拿回来了。。

这两天折腾一下看看。

网友Z(2010-08-20):
顶顶就睡,顶顶就睡......

网友:
引用 网友Z:
顶顶就睡,顶顶就睡......

还没睡醒?醒了再顶。

网友:
这个 电池 应该怎么点焊啊?

网友:
楼上输入端压降太厉害,输入线太细,灯泡都暗下去了,电脑都自动启动了,你那点焊机肯定不能正常工作,把输入线加粗保证十几个千瓦的功率输入应该可以正常使用220伏电压

网友AA(2010-10-01):
 无聊就来看帖

网友AB:
好贴,顶上去,叫大伙多了解一下

网友:
好好好
非常好

网友X:
原帖由
漂浮的云中海
于 2010-9-6 17:57 发表
不错我已做成了
发上来瞧一瞧呀。。。。。。。。。。。。。

网友AC(2010-11-05):
点焊机学习了....好帖

网友AD(2011-01-25):
楼主能不能把制作过程教教我。包括接线那些。谢谢

网友AD:
做一个和你一样的需要用到什么材料呢?

网友AE:
回头我也做一台

网友AF(2011-05-11):
不错,是个好东西,但是特殊位置怎么去焊接呢

网友AG:
LZ是强人阿,支持DIY

网友AG:
LZ是强人阿,支持DIY,顶

网友AH(2011-06-27):
经典的制作!赞!

网友AI(2011-12-03):
真好!给点参数就更好了!

网友AJ:
这几天也在折腾,买了3*8的扁铜条,实在难绕。

网友AK(2012-01-10):
我有一个500W的变压器,不过输出是24V的,好象电压高了点。要怎么做才可以啊?

网友AL:
这个好,小巧!

网友AM(2012-06-08):
准备仿一个同意不?

网友AN:
准备在电焊机上加绕扁铜条。

网友AO:
点2MM不锈钢板估计要多少KW?

网友AP(2012-11-20):
楼主的焊头可以用钛合金试一下,我们单位有电阻焊机,就是用的钛合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们老是说电磁开关,电磁开关,我都糊涂了,其实就是接触器嘛,还有你那个时间继电器应该是通电延时继电器吧

网友AP:
焊头还可以用铬锆铜做,比钛合金便宜点

网友AQ:
点焊机,做个记号。实用的设备,有空 D 一个玩玩。

网友AQ:
手边有一个36V/220V的1300 伏安的变压器,扁紫铜条替代次级即可,如果还有位置,加绕个低压绕组作为指示灯或控制回路电源之用。

网友AR:
点焊机,很好,就是点2的圆的铁线可以吗

网友AS: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AT(2013-01-13):
经不起诱惑今天去搞了个微波炉的变压器 回来组装,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