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炸180,终于碰到了传说中的大桨问题

楼主(2008-10-05):
没了325,现在开始飞180。昨天在草地上首次大炸。总共飞了两块电池,第一块3S的没事,第二块4S的炸鸡。

罪魁祸首是华科尔的不知名锁尾舵机。飞机在6米左右高度突然尾部失控开始旋转,以倒飞姿态坠地,历时3秒。

目前为止总计损失:

一侧大桨折弯报废
大齿盘扫齿
一个ESky8g扫齿。拆了另一个电位器碳膜损坏的ESky,嘿嘿,又活过来了。
平衡杆弯曲,本来想换,后来用手一掰,发现竟然跟没事一样。
自制的2S转4S转接头报废,一个JST头已经不知所踪

以前定了两台180,另一台还没装。于是拿出那一套里的大桨,竟然发现宽度也如传说中的一样,相差了有2mm左右。看来质量问题不止于银色玻纤桨……

炸后的惨状

旋翼头

大桨的下面

自制的2S - 4S转接头,一个JST头已经失踪

大齿扫齿

可怜的大桨

挂了一个ESky 8g的齿轮

大桨的宽度啊,唉

网友A:
默哀
尾巴失控也有可能是尾管松动导致皮带打滑 我就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哀
尾巴失控也有可能是尾管松动导致皮带打滑 我就碰到过

呵呵谢谢,我的绝对不是。起飞之前仔细检查过。

那个华xx的舵鸡确实不行。GM730的延迟必须打到120,AVCS感度才能开到20%左右。上了天尾巴晃晃悠悠,不敢怎么做动作,结果还是……本来该先换个舵机再上天,没办法手痒啊。

不过现在基本上修好了,就等大桨了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180居然大齿扫齿,难得一见哦。我炸从来是大齿不知道飞哪去了,其它的基本没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