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分钟450单推变双推

楼主(2008-10-05):
先不说了,上图,不知能不能看懂,又照了两张,相机太烂了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A:
妈呀
楼主能不能上两张对上焦的照片那

网友B:
是改双推了,照相焦距没有调整好,近的时候该用照相机微距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照的时候就的适当拉开距离,照片审核清晰完整后发到论坛

网友:
 看不到哇!~

网友:
看着犯晕。。。是改了,没看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呀
楼主能不能上两张对上焦的照片那

:funk: :funk:

网友:
嚴重的模糊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改双推了,照相焦距没有调整好,近的时候该用照相机微距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照的时候就的适当拉开距离,照片审核清晰完整后发到论坛

哈哈
这个肯定不是照相机照的,要是相机,那那那

网友:
这么模糊怎么看啊 ,传上来也要拍清楚一点啊。

网友:
晕.LZ在锻炼大家的眼力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先说了,隨後再補拍清楚一点上图......

网友:
本来是单推的.给楼主拍出来的相片一看~双推了

楼主:
我又去照了两张,还是不太好,但勉强能看了

楼主:
我来下文字说明吧,在单推的正上方钻一个1.5的小眼,把M2的螺丝拧进去,同时点上502胶,然后再剪适当宽度的铝板,不用太厚的,开一个U型的槽,宽度和M2的螺丝一样就可,就像图上的插进螺丝里,底下再钻个2个粗的小孔上个螺丝,连到尾推摇臂上,就成了,有三十分钟OK

网友:
加的摇臂太软了,可能不会有实际效果

而且滑槽的磨擦还会很大的,一样会不顺

网友:
看来傻瓜相机,也不是能应对所有人的原来还有一二个连傻瓜相机都不能应对的人。
嘻……嘻…………

网友:
挖 白花花的一片 是不是我的显示器~~ 看来要换显示器了

网友:
什么都看不清,LZ可以离远点照。然后放大截取了再放上来...

网友:
30w的摄像头都比这照得好

网友:
拍照没水平,又没有说明,实在看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C:
楼主,你开了微距没有啊。。。
有些相机,开了微距,也不能低于10cm
开了微距你控制在这个距离之外试试

网友D:
晕,还说是相机的问题,难道真的相机坏了会这样么?

网友E:
雾里看花。:funk: :funk:

网友F:
这个照片实在是。。。

网友G:
最后两张照片,应能看清了,如果再看不清,有可能就是你们的眼睛真有点问题了,呵呵,本人经过实用,很好用,如果上边的间隙有点大了,用钳子夹夹就行了,

网友H:
呵呵
什么时候尾巴卡死了LZ哭都来不及了
尾巴注重简洁可靠

网友I:
你要上个这种照片,大家就看得清了...

网友J(2008-11-07):
回复 网友K:
飞机厉害,相机更厉害啊

网友L:
看的让人晕倒!

网友M:
没开微距

网友N:
 v好照片。。。。。

网友O:
看来不但要练习飞行,还要练习拍照。

网友P:
1000度的近视看到的效果啊。

网友Q:
看不明白,相机太牛了!能照成这样也不容易啊

网友R:
看懂了,不过我认为这只是双推的样子,这样的结果是效果可能还不如单推。
1。你如何保证其同心度和精度,如果保证不了同心度,则会卡。
2。如果加大开口不卡,那这跟单推没有区别,只是增加了重量。

网友S:
其实单推和双推有什么区别,性能有什么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