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gl450b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8-10-05):
问个问题 横轴上面大浆夹和中联之间的铝套的方向?

网友:
铝圈又没有方向啊,请问楼主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网友A:
一边大一边小,大的向里面,小的向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大一边小,大的向里面,小的向外面!

大的向中联 小的向大浆夹对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可以这样装上以后 大浆夹不会转动啊
请各位朋友 看看你们的飞机 给一个确切的答案啊  在线等~~~~~~~~~~~~~~~~~~~~~~~~~~~~~~~~~~~~~~~~~

楼主:
唉 魔友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举手之劳也没人帮一下

网友:
怎么会不转动呢??你是怎样装的吖???

网友:
图也给你拍上来了!你是不是这样装呢??

楼主:
太谢谢你了 我是这样装的啊  是不是我加了2个o圈 上的太紧了 不过我反过来装到挺好 就是感觉不对啊

网友:
没错是这样装的,我也装了2个o型圈,很顺滑啊!

网友B:
有没推力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推力轴承啊

有啊 我的拆开后 里面是一个圆柱的橡胶圈 我又加了一个o型圈 上紧就不会动了 拆之前的问题是飞机前后点头

网友:
不用加O型圈的!飞机点头1就是转速底了,2就是减震圈太硬了(圆柱的橡胶圈)

楼主(2008-11-04):
谢各位热心模友的解答.确实是转速太低造成的 可能是电池老化 供电不足 我调整了油门螺距曲线后 问题没了

网友:
大圈的向中联没错,不过我的要在止推轴承里面加个垫圈要么大浆夹就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