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遥控器!

楼主(2008-10-05):
各位模友,小弟在这问几个比较菜的问题,请高手不要见笑!我有一个车用fm枪控,晶体是13.5225mhz的,但标称是04band(27.045m),但接收机是27.045的晶体。
1、这个控是二次变频的吗?能用一次变频的接收机吗?
2、我用以前p&c的pc2dr的接收换用27.045的晶体能控制吗?
3、还有就是两通得发射能控制四通的接收吗(频率一样)?

网友A:
发射机内部可能有倍频,实际发射是 27.045Mhz

网友B:
您好,
1/控是倍频的,是13.5225的二次倍频就得到了27.045M的发射频率,只要用27.045的接收机接收就行了,不管接收机是几次变频的,
2/接收机的变频,一次的中频是455K较多,那么实际晶体频率为27.045-/+0.455
二次变频的中频大多数是10.7那么用的晶体实际频率为27.045-/+10.7

楼主:
楼上解释的太祥细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