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3.5)电直悬停设置(新手进..重要)更新方法

楼主(2008-10-05):
默认的是3D用的螺距,比较灵活,不适合新手入门用.改螺距为-2~9度,关掉3D开关就安定多了.新手入门一定要改下哦.

我都不炸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下面3楼有方法..

网友:
发个步骤图就好了

楼主:
2选项卡选2进编辑,3选项卡选3进通道设置.

8通道设置成满的就是非3D了.

编辑中打开左边目录,修改右面3项和4项的11和-11为9和-2

网友A:
不能这样改,这是总行程

要到 radio里的 ch6的 normal 或 idel-up1/up2曲线里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改,这是总行程

要到 radio里的 ch6的 normal 或 idel-up1/up2曲线里去改

怎么改才对啊,谁用过啊~

网友:
千万别改!这样才能尽快适应螺距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改,这是总行程

要到 radio里的 ch6的 normal 或 idel-up1/up2曲线里去改

请教:应该怎么改呢?改什么?改为多少呢?

网友:
是啊?究竟如何改呢?

网友:
我也帮顶  这个问题谁能帮的圆满解决下

网友:
其实什么都不用改,只要把3-pos开关位置变一下,设为normal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说之前怎么定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