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板开裂到什么程度就要换了.

楼主(2008-10-05):
正序浏览
摔机多次以后,侧板有点裂开了,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就要换侧板了.

网友A:
一般开裂都是在受力的地方,所以还是不要用了,450的机身强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侧板的强度决定的,所以还是更换比较好

网友B:
吓人啊,侧板坏了机身斗的厉害啊

网友C: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 开裂就换了吧
要是想省钱的话 上点AB胶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