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v2油门,螺距曲线

楼主(2008-10-05):
麻烦各位坛友交流一下自己的v2的油门 螺距曲线哦,我拿不准,谢谢
我的配置是好盈40a的电调,及
电机
见网上有脱手悬停的,无非就是调的非常好了,有几个人做好了呀

网友A:
我的是0 4.5 9,油门中点是0% 68% 100%.其它点就看曲线,尽量把曲线弄得平滑一点就好.

网友B:
我的是WING V2好盈40A電調、馬達3700KV配12齒、+-11度、控用DX7
THRO CURVE PITCH CURVE
NORM:L-0 NORM:L-40
1-40 1-INH
2-70 2-75
3-80 3-INH
H-90 H-100
ST1:L-90 ST1:L-0
1-INH 1-20
2-80 2-50
3-INH 3-80
H-90 H-100
ST2:L-100 ST2:L-0
1-INH 1-20
2-90 2-50
3-INH 3-80
H-100 H-100

网友C:
藍威宝.........个pitch curve 用度數表達才正確,唔同控有不同的數值啊!

网友D:
我的普通油门曲线是0,40,60,80,100;对应螺距曲线是-2,2,6,8,10
3D的油门曲线是100,95,90,95,100;对应螺距曲线是-10,-5,0,5,10

楼主:
好的,谢谢ls各位了,我回去有个参考就好办了哦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哈哈!他鄉遇故知,最近去邊到飛呀,
星期日我去了靈度寺,飛了一排電就下大雨

网友C:
星期日下午三点都有飛,飛咗一缸油,再飛多SJM180兩排電就落雨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