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S688大桨夹里面的轴承哪里有卖?

楼主(2008-10-05):
一不小心,大桨夹里面最靠近主轴的那一个轴承坏了,去哪可以买到?

网友A:
昨天我的GL450也射浆了,连接大浆夹和横轴的轴承丢了1个没找到,跟你遭遇差不多,然后问卖飞机的老板他说轴承好象不好买,买了也不一定型号对,没办法我就买了1组大浆夹!

网友B:
淘宝上大堆的,模型轴承,自己量下你的轴承的外径内径厚度,就OK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ff06a27330f7.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