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飞行800米搜索失事飞机

楼主(2008-10-05):
由于上次成功帮模友找到了失踪的飞机,这次又有模友要求帮忙寻找12天前丢的飞机。

掉落地点据说可能是在那片池塘,所以这次主要是查看这片荷叶池塘。配合视频眼镜观察还是比较清楚的,连池塘上的白鸟也能看清。最终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里没有飞机。这次飞行距离最远有800米,而且我是坐在车旁的凳子上飞的,旁边有好几辆车,前面还有很多人。可见JR原装的收发传输距离还是相当可靠的。视频传到网上效果差了很多。

网友:
这样都找不到失事飞机?

网友:
很清晰很好很强大!!!!

网友:
都12天了,如果没被人捡走,那么找到的话,上面的设备也基本上都废了吧。

楼主:
也不能排除掉在其他地方的可能性,或是被人捡走了。

网友:
估计是被人捡走了

网友A:
云台很稳,飞的也很稳。能发张云台和整机的照片以解搀

网友B:
请问是用什么录的?

网友:
是不是飞得太高了,能否飞低些作地毯式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很稳,飞的也很稳。能发张云台和整机的照片以解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用什么录的?

数码摄像机,佳能HV20。

网友:
飛的不錯...拍的很好...
翼龍載重最大是多少g?
你是用多大的電池呀?
設備是哪裡買的?能否介紹一下,我也想弄一台來玩...先謝啦

网友:
另外想問一下..你的電機和槳的規格.....我現在也想學你FPV飛行:loveliness:

网友:
这么爽啊?直接就是第一视角飞行吗?那套设备得多少钱?在哪有卖的呢?谢谢!!!

网友:
拍的好啊!顶一下!
楼主能把飞机的配置和FPV的设备都详细的说一下吗?
我也想搞这个!谢谢!

楼主:
摄像头:国产sony 1/3CCD 淘宝很多,需注意不要买CMOS的,图像会变形.  180
图像传输:美国产2.4G 500mw  glassfox处买.    -------8**
电机:新西达2217 KV1500
桨:GWS8040桨
电池:花牌3s 2200ma 20C
云台:帆船收索机
视频眼镜:国产,分辨率640*480--------15**
记录设备:佳能HV20数码摄像机---------9***
*********************************
该次飞行除了降落以外都是第一人称视角。
以上回答不知道是否完整了,有不明白的欢迎提出。

网友C:
:loveliness:

謝謝您的回覆呀~

8040的槳不會打機身嗎?
7060的槳和8040的飛機來有什麼差別呀??

网友D:
好象忘了介绍头部传感器啊!请在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veliness:

謝謝您的回覆呀~

8040的槳不會打機身嗎?
7060的槳和8040的飛機來有什麼差別呀??

我电机安装是有点后翘的,所以不会打到。9050都可以装。桨大点推力大,但震动也大点。翼龙航拍我觉得还是小桨高KV 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象忘了介绍头部传感器啊!请在说说吧!

我没有使用头部传感器。是用摇杆控制云台的。

网友D:
是不是用的的副翼遥杆来控制云台转动!飞机本身就是没要副翼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的的副翼遥杆来控制云台转动!飞机本身就是没要副翼通道!

是的。如果是4通的飞机,可以用两个AUX通道控制云台

网友:
LZ摄像头供电是直接接在动力电上的?
那个发射是不是要用到稳压模块啊?

楼主(2008-11-04):
直接接在动力电上也可以,但对图像会有点干扰条纹。我用的是glassfox处买的稳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