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50机机装好后,最大最小螺距分别是多少?

楼主(2008-10-06):
我的450,装好后用9xii控,最大和最小螺距分别是+9 和-10度,调collective混控到70%后达到 +11 和 -12, 上下并不对称

试过改变SF臂上长短连杆的比例, 这个数字变化不大, 下面总比上面的多(以50%在零点为准)

网友:
还在路上的顶!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而且上下不对称的情况比楼主还严重,想不出什么原因。目前还在飞悬停没什么影响。哪位有经验的说说啊

楼主:
原因就是SF臂不是直线,而且和大桨夹球头臂不平行,不过基本没有办法调整。

基本只能通过调整总螺距混控比使得上下都达到需要的范围,然后在控里曲线里选用合适的螺距。

网友:
打开3D开关将油门摇杆置于中点,此时螺距调成0度,螺距中点是50%读数来调连杆

网友:
还有就是在调之前,把舵机臂要先水平哦,在打开3D开关将油门摇杆置于中点时

楼主:
to楼上二位, 50%时舵机臂都是水平的, 各该平行的臂也都平行。仔细考察了一下就是SF臂不一线的原因,不知当初这么设计有什么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to楼上二位, 50%时舵机臂都是水平的, 各该平行的臂也都平行。仔细考察了一下就是SF臂不一线的原因,不知当初这么设计有什么考虑。

还要应该要对应到十字盘行程的中点哦,

楼主:
十字盘上下还有很多空余

网友:
+10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