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RA-330L电动特技机上2208好还是2212呢?

楼主(2008-10-06):
80元/架 的那种
翼展880 MM
机身 长830 MM
翼面积 14dm2
空重 130g
用2208上9050感觉应该还不行
是不是用2212上1060好点?谢谢

网友A:
2212上1047桨或者8060桨.
1047的话,是3D的标准配置了
但考虑到那机重量大翼面积小,的确要上点速度才好飞,因此也保留了8060这配置.
当然,KV值是1000的

网友B:
使用2212/1400kv,11.1V/2000MA,8060槳,保證好飛,可以70-80度逆風而上,不過電流約超過20A,好飛喔!!!

网友C:
2208就已经很足够了。。拉力在600克左右。

网友D:
LZ您所说的是不是1+1模型的那架330...?
有人说那飞机不好..材料软哦..
不过飞的话..本人同意4楼的话..!!

网友E:
肯定2212好,动力要保持有余量

楼主:
明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