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遥控油针啊?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10-06):
什么叫遥控油针啊?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般是跑長時間的船才安裝用的!

像FSR-O或FSR-V等
因油缸容量大,而油量從開始到後的油压不同而作微量调整之用.明白沒有?

放在机器右边的一組遥控油針.

放在机器右边的一組遥控油針.

楼主:
据说可以瞬间加速作用?

网友:
 短暫性把風油比例提升至極限是可用來特然加速的;但切忌永恆使用這個方式,因在長時間作戰時你的機器會因油針篇小而缺小潤滑,最後引發特然死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麼快己無言..................!

网友:
貌似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