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改造

楼主(2008-10-06):
看了《横空模型》的“发动机深度改造”,手痒,但是搞这个玩意儿风险很大,弄不好就发动机就报废,于是找来一个便宜一点的机子试着玩玩。

“发动机深度改造”是针对海模发动机,我弄的是个直升机发动机,所以诸如水冷缸头的改造并不适用。

看来看去,这个发动机扫气道布置也较好,气缸套没有什么改进余地,就只能改一下曲轴了。

由于这个发动机转速较快,所以把吸气槽的后弯角开得比较大,而为了进一步提高装填量,我把曲轴进气孔直径扩大的近1mm,而且开了3道吸气槽。

3道吸气槽(最左方那个不是)

这张图清晰一点,第3道吸气槽在最上方

拓宽了的进气口和进气道

换个角度开进气口

楼主:
使用感受

第一点,发动机吸油能力强了,原来主油针开两圈,副油针一半,现在主油针只要半圈,副油针基本关死。

第二点,谐振效应提高(这个是我没有料到的),谐振管没有更换,但是发动机在某一特定转速(耳听约2000rpm)下功率比改造前提高得特别大,油门响应线性较差(这个对直升机是个好事,直升机就要求发动机在高转速的稳定性和输出要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装填量增大,导致排气量和排气速度增加所致。

第三点,由于装填量增大太多,而压比不变,发动机会发生爆震,再换了30%的燃料后高速段的爆震有所减弱,但是低速段由于扫气速度较低和油气混和气较浓,爆震还消除不了,现在考虑是有两个解决方法:1,在燃料里添加异辛烷。2,增加缸顶的垫片,增大燃烧室容积。

希望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A:
曲轴改做後要重新做過平衡,否則必然會振
如果肯定是爆震,可以換個較冷的火咀試試

個人意見,謹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轴改做後要重新做過平衡,否則必然會振
如果肯定是爆震,可以換個較冷的火咀試試

個人意見,謹供參考

静平衡做过,动平衡没法做。毕竟静平衡靠手气,动平衡靠机器啊。
不过2000rpm左右的转速,加上曲轴直径不大,动平衡特性改变引起的振动不会太严重。

谢谢你的意见,改天换个R4的火咀试试。

网友B:
好贴,强烈支持。你换火嘴,加垫片,另下步可否将套的排气口加大些,使尾气排的彻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擎轉速上升但扭力一定降底沒用

你错了,发动机填充量提高首先的作用和装增压器是一样的,是输出功率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强烈支持。你换火嘴,加垫片,另下步可否将套的排气口加大些,使尾气排的彻底些。

换排气管已经列在计划中,亚拓原装的谐振管真的不怎么样,有一次谐振管螺丝松了漏气,油门反映反而灵敏了。

网友B:
支持你搞出成级,机子稳定后短信通知我,我无偿帮你把套,塞和环用设备处理一下,增加润滑性耐温性和金属强度,理论上强度大十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搞出成级,机子稳定后短信通知我,我无偿帮你把套,塞和环用设备处理一下,增加润滑性耐温性和金属强度,理论上强度大十几倍。

愿闻其详,特别希望知道能增加润滑性的处理,是热处理吗?

网友B:
我发的贴你可以看到,不是电镀铬和热处理,是新的工艺。和你一样玩模型,都在探讨发动机问题。

网友B:
你看一下,进气口在上止点时是要全闭合的。

网友:
还有副油针针尖可否换长点的。

网友:
 要是能自己用不锈钢焊接排气就更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进气口在上止点时是要全闭合的。

这个不是一定的,多数发动机进气口在上止点之后才闭合,从上止点到闭合点曲轴转过的角度叫晚关角,目的是让更多空气流进机匣。
同样从下止点到进气口打开曲轴转过的角度叫做晚开角,目的是让机匣内产生一定负压才吸气。

网友D:
支持自己动手, 毕竟大多数人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如果真要改进拍气,建议自己用CD盘做个角度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自己动手, 毕竟大多数人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如果真要改进拍气,建议自己用CD盘做个角度尺.

其实我这样改是没有改动进气/扫气角的,也没有改动晚开晚关角,只是把进气道拓宽和增加了扫气/吸气槽。
还有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全圆量角器”,分度比自己用CD来做精确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贴你可以看到,不是电镀铬和热处理,是新的工艺。和你一样玩模型,都在探讨发动机问题。

你说的是不是金属热喷涂?       是氮化钛么?

是的话请PM我你的联系方式啊!!

网友(2008-11-14):
2000转?功率?模型发动机还是真车的发动机?

要不是大桨转速?那功率提高体现在哪呢?

网友E:
改的是不错,可是破坏了动平衡啊,低速的时候估计会和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是不错,可是破坏了动平衡啊,低速的时候估计会和抖啊

破壞動平衡是高速時會抖,而不是低速。

發動機低速時抖動是因爲轉速與其本身的固有頻率接近,產生共振,不是平不平衡的問題。

破壞動平衡的確是事實,但是考慮到發動機轉速就是幾千RPM,實際影響不會很大。加上我也在溝槽的反方向進行了切削,抵消了溝槽材料的重量。

网友:
副油针的针尖换长点的进一步减油量。

网友(2009-10-26):
該再見見世人...

网友:
一台15发动机,吸油能力弱,现已把曲轴拆下来了,想把进气道阔宽,怎么阔?阔1毫米吗?

网友(2009-12-06):
测过功率吗?

网友(2010-01-26):
楼主  你的顺气槽的数量磨的太多了    一条就够了   主要要磨钢套的顺气

网友:
技术贴

收藏了 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