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50电调为何带动电机狂转

楼主(2008-10-06):
XXD50电调  XXD2217电机  DX6I控。 开控正常连接电机电调,然后关控(模拟失控) 。电机就

会狂转。飞机飞到一人高。随后炸鸡 。 还有电调的温度烫手:funk: 。找说明书调了几天没进展 。

换其他电调就没事 。郁闷 ,不敢飞了,怕失控出危险。各位谁有解决的办法。我请你 。

网友:
看楼主也注册了几个月了,看来还是潜水不够!难到不知道:先拔电池再关控吗?
 留着自己喝吧!
模型不是玩具,科学的东西要多学学!

楼主:
 谢谢LS的,我是看飞机失控后是否停机的。没想到……怕怕哦。我对频时油门的位置是最低的哦。

楼主:
天下没人懂?

楼主:
检测了电调的输出。5V   电调没坏。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失控后的事情,我看老天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把控的失控保护打开就没事了

网友(2008-12-30):
。。。电调的失控保护貌似是针对PPM接收机,LZ的那个是2。4G或者PCM的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我是看飞机失控后是否停机的。没想到……怕怕哦。我对频时油门的位置是最低的哦。

6200有失控保护,6100则没有
如果你用的是6200,对码时油门要收到最低;如果后来油门反向过,要重新对一次码。
下次试失控保护,接过舵机在油门通道上,很直观就能看到结果

网友:
 LZ好折腾,继续的话总有一次把自己送进医院

网友(2009-02-07):
是电调设置问题,我也碰到过

看一下电调的设置说明吧,一般无刷电调是有失控保护的,不会这种出事.
再参考一下好盈的说明,有图,如果进入油门设置状态摇杆一直放在高位,电调可能识别高油门为"停机",导致无信号狂转,重新设置一下,OK

引用好盈---油门行程设定说明: (注意!当第一次使用或电调搭配其他遥控器使用时,均应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其他时候则不用)

网友:
照楼主这样搞,说明书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