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放毒 等离子切割

楼主(2008-10-06):
有一个图是切缝后面 凉了后用扁铲啥的一敲就掉了 切的是5.5MM铁板 说明书上写能且12 但实际连8的都切不了 只能切6以内。。。

有个操作器 用的以前的亲嘴什么的那个糖的盒做的。。。2个开关 一个起弧 一个小车走开关 操作是先起弧 看铁板切透后马上按启动开关 都按住就可以了 启动后电磁铁会把切头提起就开始切割了

网友:
不错  楼主还有啥毒吗  这个花了多少米啊  要气泵吗

楼主:
要气泵的 花多钱忘记了。。。。 用的1:50减速机 结果还是很快 然后用的变频器 设在最慢 才行。。。

楼主:
小车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东西本来就是放毒气,嘎嘎

网友:
加个雕刻机的xy轴就可以自动切了

网友:
我给看成是“切割等离子”了

楼主:
暂时没钱啊 做不起。。。。 由于是切割整张的铁板 面积过大 考虑以后做成双XY轴的 就可以高速自动切了 呵呵 丝杠可能就不行了 考虑用同步带了

网友:
有小车切的就直呀,以前在工厂拿这个手工切过厚20多的钢板,手工切出来的断口歪歪扭扭,表面还高低不平,我们那个最终是隧道内拱梁的连接法兰,矩形的,那个隧道都通车好几年了

如果是工厂用,应该改成CNC的,如泡沫切割机, 压力小刚性要求低,取材制造也比较容易

楼主:
CNC暂时没钱做了。。。整张铁板 面积太大 也没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