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也来谈谈熄火降落的练习

楼主(2008-10-06):
熄火降落可以分2部来练习

首先讲下熄火降落桨距的设置:

一般是最低-6度, 中间0度,最大桨距 12度,中间平滑过渡

但这种情况一拨到熄火降落模式飞机一下子降落,不太适应初学,当然初学也不可能在高空熄火的,低空的时候更麻烦,飞机直接砸地上了,更本来不及反映,

建议初学的设置: 最低-3度 ,中间+2度 ,最大螺距还是+12度

初学的时候必须是会悬停很稳定,设置好以后可以这样练习

在距离地面1米左右悬停稳定后,拨到熄火降落挡,这个时候还是在中间位置螺距+2度,飞机不会很快降落,但随着转速的降低飞机会慢慢降落,可以试试推推螺距变化,感觉飞机的逐步降落和最好能够轻柔降落,主要目的是感受大桨的浮力,这个是第一步。

第一步可以做了,接下来可以练习第二步,第二步练习前必须学会高空航线

具体做法是用悬停模式练习,悬停模式螺距设置应该是-3度,+6度,+11度

做法是航线时候,特别是近面前的时候拔油门收到底(飞机必须设置调试好,

千万不可以怠速熄火或者怠速离合器分离不清),这个时候飞机会缓慢降落

,注意飞机降落应该是越来越快,降落到一般高度的时候可以略微拉俯仰,让飞机

稍稍抬点头,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飞机降落速度逐步变慢了,然后在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

重新缓慢推油门悬停主,主要目的是感觉飞机平稳降落,感觉飞机的降落速度

当对速度有一个感觉的时候,并且第一步也练习好了的时候可以放心降落一次

第一次做熄火降落可以先设置好熄火降落模式,-6 ,0,+12度

然后可以在高空悬停,其实越高越安全,为保持大桨转速可以开到航线挡,熄火开关打开后迅速收掉油门,飞机降落过程中间一定要保持平衡,当降落距离地面10左右可以拉俯仰让飞机抬点头,逐步缓慢推油门到中间位置,,当距离地面2米的时候可以继续推油门

最后飞机距离里面1尺的时候可以推到头,飞机平稳降落,熄火降落其实只要掌握2个步骤,放松清醒头脑,是不难学会的
下图是我的最后姿态

网友:
高空熄火我就把螺距打到底,然后坐下喝口水,再把螺距慢慢顶上去,同时调整好姿态。
低空熄火就直接把螺距顶到最高,然后就看手气了。

网友:
原著-----机修工

网友:
要开始练习了

网友:
还没有玩到这一步呢,先收下。

网友A(2011-12-31):
我都是正负12度  也就是3D中直接切熄火开关    熄火降落螺距控制很重要:loveliness:

网友:
很感兴趣的说

网友B:
惊险的动作不玩,觉得熄火降落也没什么好看的

网友:
有用,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惊险的动作不玩,觉得熄火降落也没什么好看的

那是对螺距把握的一个新台阶~3D进阶必须的。
另外个人觉得熄火降落最后那一瞬间非常优雅,特别是准确落在降落地点的时候。

网友(2012-04-21):
已经能降了,学会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2-12-06):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正负12度  也就是3D中直接切熄火开关    熄火降落螺距控制很重要:loveliness:

顶冷兄,我也如此,ID和3D、熄火都是一样的螺距设置,靠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惊险的动作不玩,觉得熄火降落也没什么好看的

关键时候能救命,保护飞机!

网友:
熄火降落?有点悬

网友:
没玩 先 收下

网友C:
这个学会了关键时刻能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