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10X + REC-G600 设定

楼主(2008-10-06):
1)连接定速器前,请确定油门
舵机
的正逆转是否正确
2)在安装磁铁时,一次要装两颗,以达平衡,磁铁要一个N极朝上,一个N极朝下
3)定速器接上电源后,LED应该是恒亮的,当感应器与磁铁重合时,LED会熄灭,如果LED未熄减,请检查磁铁的极性是否正确
4)油门行程校正,先将油门拨杆置于最低点的位置,将
遥控器
打开,再开启接收电源,当LED亮起后按下定速器上的设定键三秒后,LED会闪烁,接着将油门拨杆推置最高点,稍等LED会熄灭后重新亮起,即完成设定
RCE-G600 将标准线接上在JR接收的第一通道,转速感应线接在aux5上
10x的功能设定如下
1)熄火开关和GEAR为主要开关,任一开关为关闭,则定速器关闭(主要是为了方便调整引擎油针和执行自旋降落时能够达到要求)
2)NORMAL状态下不开启定速器,IDEL 1 和 IDEL 2才有定速功能(我的神经比较粗,怕不小心油门一动启动到定速功能
3)IDEL 1的转速设定在2000转 IDEL 2的转速设定在2050转
编码 51
编码 51 PAGE
编码 52
编码 52 PAGE
编码 56
编码 56 PAGE
编码 57
编码 57 PAGE
补充一点:JR 10X 上的AUX 5的旋钮,要记得每次飞行前检查是否在中间的位置!您亦可以利用AUX 5的旋钮调整定速器上的转速
不过调整好以后,要记住位置,避免不小心动到旋钮!

网友A(2009-03-15):
确实比较需要G600的设定但是没有找到12FG的设置哦!心热啊!财神帮忙找找,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