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图文并说 JR 10X更换左手油门(完整版)

楼主(2008-10-06):
开篇说明一下,JR10X,无法像9x,ff9这些控,可以直接切换model或者stick。所以,用常规方式,无法进行操作更换,如果有兄弟有办法能够用常规方式能够更换,请赐教

昨日收到新进的JR10X直机版,很显然是台右手油门版,而我是左手油门。为了能够在周末用上新控,决定当晚就进行拆卸,更换,怕啥呢?JR终身免费维修。
在网上查了很久,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关于更换油门位置的答复,我也相信,一定有很多高人进行过了这个操作,但是高手都很忙,没时间理咱。其他的简直是众说纷纭,而且有些说法,完全就是胡说乱猜,我很怀疑他是否用过10x,是否拆卸过10x,是否研究过10x的内部电路。为了让这台经典的控,不至于因为油门位置而被很多爱好者放弃,决定整理一个专贴,来对JR 10X更换油门位置进行一次有图有文的说明。
最近在搞灾后重建的设计工作,实在太忙,现在弄个“预售版”出来,空闲下来再做一些补充。先给大家过下目,不对之出,大家批评,指正。有个愿望,在美国手和日本手这个问题上,很愤青的人,就别在此大放厥词了,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程式化的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操作手法,这一点,在10X.,T9Z,T12Z,T12FG,T14Z的硬件配置和软件设置上,已经充分的说明,如果用过这些高端控的朋友,理解到摇杆位置设置的本质意义时,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放。
1. 将面板上所有你能看见的螺丝全部拆除,包括背面,天线基座,电池盒内部。
如果所有螺丝都顺利拆卸下来,很容易的将10x背板取下来,只是在取背版时,要慢,要轻,因为它是全金属外壳,碰到电路板的话,可能引起备份电池电路短路。
2. 拆开背板,看到的就是下面这个完整的电路部分。左右方向各有一个操作杆总承,大家都知道的。

3.下面看到的图A,是左边部分(从背面看)的关键更换零件,机械微调总承及油门压片,一个硕大的电位器就是油门微调电位器。图B是右边部分的ADT微调总承(在日本手版本,它是升降舵微调钮)。因为10x左右Y方向操作杆的微调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进行硬件调换。
图A

图B

4.拆下机械微调总承上下两端的两个黑色小螺丝,就可以把这个微调钮完整取下,拆取的时候小心,有个中立点定位片很小,不要弄丢了。(图A)

和上个步骤一样,可以轻松的取下ADT微调总承,它分为机械传力部分和电路板部分。图B

5.顺带把机械微调总承拆了,看看到底有哪些奥秘。。图A 电位器是通过这个金属卡片固定在电位器固定座上的。
电位器固定座 中立点定位片 微调拨杆 微调电位器
图A

图B 拆卸完全的机械微调 从左至右分别为:

6. 将两个微调电位器,镜像对换,A注意,电子微调总承的上下方向应该和更换前的方向一至,否则当你往上推微调时,舵机回往反方向运作。如果实在怕搞晕,用mark笔做个记号。B,机械电位器的更换稍显麻烦,因为电位器的安装位置始终要朝向电源开关方向,否则无法装入固定座,但是这样更换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往上调整电位器时,舵机的运作放下是朝下的,两者反向。这点开始让我很犯难,,不过,很快解决了,根据三脚电位器的工作原理,将插头两端的数据线对调就应该能够把方向再反回来,硬着头皮试验了,成功!见下图

7.将原先油门摇杆上的弹簧卸下,装到另一边去,它们的位置关系是对角线关系。及原先油门弹簧再右下角,现在移装到左上角去,你会很容易的发现JR预留的安装件(所有的控都这样,包括4VF)。
8. 将原先油门杆的回位杠杆移动到左边去,安装件和位置仍然预留好了。很容易。图A为拆下,图B为安装上去。
图A

图B

9.拆下原先位置上的油门压片,以及下端的铜制固定杆座

10.将铜制固定杆座移动到右边摇杆总承的下方图A,这个需要自己攻丝,可以先用一颗螺丝拧到固定杆件上然后在用改锥来攻丝图B,这样保证丝口不会弄坏弄歪,要是这个丝口弄坏了,就很麻烦了。务必小心。
图A

图B

11.10步骤完成后,将油门压片安装到新的位置。

12.最麻烦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发现这台10X是油门短行程版的,所以确定,一定有一个限位片,果然所在原油门摇杆的上下端有两块小塑料片 图A,而右边同样预留好了安装位置图B,,拆 .就是图C中的两个塑料件,将他们安装到右边去。
图A

图B

图C

13.OK了,剩下的事情非常简单了。。硬件跳线。每个操作杆总承有三根连接线,分别是X、Y方向数据线,和微调数据线,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操作习惯,进行硬件跳线,分别插在T1-T4和S1-S4插座里,T位摇杆插口,S为微调按钮插口。当然你需要把X方向变成油门,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位遥控滑翔机选手,将油门设置在方向杆上,。当然你也可以对换微调按钮,这样的好处是,当飞机第一次上天时,当你需要调整副翼时,操作副翼的手不用离开操作杆,因为你已经将副翼的微调换在了另外一边。。。。用操作方向的手去调整副翼微调,,呵呵,不要见怪,这是很常用的一个办法,只是很少被人提起。从这点看来,老是咬着美国手,,日本手争论不放,,是不是觉得很没趣,,,觉得自己很没见识??一切操作按照个人习惯设置,这是原则,而决不是固定的程式,更不是哪个手好飞,哪个手不好飞,,多腾点时间好好练,这是忠告。(跳线图对照示意,,晚上奉上,在家里)
两个摇杆总承的插口,一共8个

常见左手油门硬跳线接线图(左手:油门,方向 右手:升降,副翼)

(从电路板方向看)

14.最后,,还是把数据线整理一下吧,别乱翻翻的,看着都难受。上回机壳,,开机,直接进入快速菜单,菜单编号 “75”舵机位置显示功能,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呵呵。搞定了,

看着复杂,其实很简单,写那么多字,是把操作中出现的情况,详细的给大家做个报告,免得出现意外,我也是在为你省钱省事。就在这个论坛上,我看到有个关于更换10X油门位置的回复,,真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竟然说要全部重新焊接摇杆总承的数据线,,,,,如果你真的重新焊接了,,我真的佩服你,那么大一排数据线插口你没有看见,,居然还要动用电烙铁,你可知道,这种焊接,是非普通电烙铁能用的,,普通电烙铁上面所携带的静电,很可能击穿元件,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后,是不是很后悔。如果你没有焊接,,那就说明你在说谎,胡说,请实际操作后,再做答复,好吧?
留下了两个的遗憾,1.油门微调杆的方向,在面板上是反的,这个好像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估计需要JR厂子里面提供专用的左手油门微调杆(图A)。2.还是没有找到如何进入10X工程菜单的方法,因为工程菜单里面的中立点校正、最高、最低点校正对于这种更换工作来讲很重要。我一直在电路板上寻找写有“JAP”的字样,可是找不到,但是我感觉,进入10X的工程菜单,需要硬跳线,空了再来研究吧。

图A

(完)

网友:
虽是转帖,也该加精哦

网友(2018-03-27):
大神,看不到图片啊,能指导下,怎样可以看到图片呢?谢谢,跪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