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和螺距

楼主(2008-10-06):
请问高手飞机有双桨但螺距对,一调完双桨螺距就错了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调双奖只要调一边的~~

楼主:
双奖调一边的 螺距就不对了

网友:
如果一台新机,由于其金属件的精度比较高,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螺距调好、桨做好动、静平衡后,是不会出现双桨的!
但是由于机械构件的精度、装配技术、螺距测量的精确性上的问题,也可能会有双桨,而且只能通过调节一边的连杆来达到消除双桨的目的。这样的话,螺距可能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比较微小的,是可以忽略的的,因为螺距的调节和测量本来就不是精确德,只是大概值。不同的人由于视差的不同都有可能造成螺距调节的误差!所以,双桨调节好以后,螺距基本不用再去管它了,否则你是永远调不好的。
不过炸机后,螺距又必须重新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