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2.4G失控了

楼主(2008-10-06):
用的是FF9原配的2.4G发射机和接收机,直机飞行时突然油门自己到顶,急速升空,持续大概一秒多,然后慢慢回复正常,安全降落,下来一检查原来是接收机电池没电了.

用2.4G必须得设置成PPM,但原先用PCM时的F/S失控保护选项就没有了,不象以前接收电每电时设了失控保护油门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升,各位的2.4G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FF9,,没用过FF10C就有4个选项~

网友A:
对频的时候摇杆处于什么位置,失控保护就在什么位置,spekyrum是这样的,不知道Futaba是不是这样

网友:
接收机电池没电,楼主还是注意飞前检查比较好
除非是舵机有失控保护,接收机在没电的情况怎么保护呢

网友:
3楼对啊

网友:
楼主有运气,可以去买彩票

楼主:
确实是对频的问题

按三楼的方法重新对了一次频,油门位置正常了,可能第一次对频时油门摇杆在最高没注意到

网友:
也是,,在设置F/S得时候,把油门拉到适合位置在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频的时候摇杆处于什么位置,失控保护就在什么位置,spekyrum是这样的,不知道Futaba是不是这样

正解!!ASSAN的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FF9原配的2.4G发射机和接收机,直机飞行时突然油门自己到顶,急速升空,持续大概一秒多,然后慢慢回复正常,安全降落,下来一检查原来是接收机电池没电了.

用2.4G必须得设置成PPM,但原先用PCM时的F/S失控保护选项 ...

FUTABA 2.4G会失控是正常的
                        问题召回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5046&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