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流

楼主(2008-10-07):
请问60级,90级,120级启动器的正常启动电流有多大?

网友:
12V大约20A.

楼主:
20A是那个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A是那个级别的?

我想20A启动120级的也够了.
12*20=240W了应该够了.说实话我只测过46级的最大约10A,再大的没测过.
再说这玩意没有个准数,和发动机的状态,起动机的质量等关系极大.
不知你要这个参数有甚么用?

网友:
46的瞬间要将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20A启动120级的也够了.
12*20=240W了应该够了.说实话我只测过46级的最大约10A,再大的没测过.
再说这玩意没有个准数,和发动机的状态,起动机的质量等关系极大.
不知你要这个参数有甚么用?

做一个启动盒

网友:
俺用4S锂聚15c/2200mah,prolux 120级启动机,启动28cc汽油机跟玩儿似的

楼主:
15c/2200mah,prolux 120级启动机
电池受的了吗?

网友:
启动机的电流是很小滴

网友:
启动器空转时电流较小(1--3A),启动发动机时启动的瞬间电流很大10--30A),带动发动机转动时电流随受到的阻力大小而变化(6---20A).
启动器的定子磁钢越强,质量越好越省电扭力大;反之就费电,没劲儿.辩别启动器好不好就用手拧一下起动头,感觉咕碌咕碌的劲大就好,省电.不太咕碌咕碌的就差.(励磁电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