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硬电调4407的元件烧了,怎么替换?

楼主(2008-10-07):
好硬电调的贴片4407的烧了,可以用什么贴片替换啊?

网友A:
SI4407 是P管,12A电流。
最好用同型号的替换,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以用SI4405 SI4463 STM4439A FDS6679替换。替换后内阻会稍有区别。但正常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我有 4405 17A 30V P 管 要的话短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