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云台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10-07):
想搞
FPV
玩玩,想知道可以上下左右运动用
舵机
控制的
云台
是用什么控制的?是利用多通道
遥控器
剩余的通道控制还是单独再买一个遥控器来控制.
再问一下如果用头部感应器的话是不是用头部感应器的接收机来控制云台的?

网友A(2009-02-22):
虽然还没开始玩这个不过潜水也学到些东西,稍微卖弄一下
头部传感器接在控的教练口上,在控上设置好由头部传感器控制两个剩余通道。云台的两个舵机分别接在接收机对应的这两个通道就可以了。
详细的自己潜水吧,或者等高人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