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种大浆哪有得卖?

楼主(2008-10-07):
看得心痒!!!!不知道这种大浆在哪有得卖?价钱会是多少呢?450能用得上没?

楼主:
自己先占沙发

网友:
价格也就一台机机的价格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没理解这东西酷在哪里...

我第一个想法是, 能不能自定义图案, 弄个"灌水专用章"啥的...

网友:
好酷,哪有卖?  不过炸了岂不是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做这个很简单,自己都可以做!

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赐教!!!!!!!!!

那个SB你听他乱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SB你听他乱吹。

看来他真的成为公敌了

网友:
应该是灯光效果

网友C:
原理也简单,就是一排LED,在不同角度时显示图象的一行,转起来就是图像啦

实现起来还是有难度的,一般的方案是控制电路放在桨上,带小容量电池一起转

网友:
无意中找到了, 跟那个牛b的DS760一样是Spartan-RC出的

http://www.spartan-rc.com/products/skywritting/skywriting.ph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也简单,就是一排LED,在不同角度时显示图象的一行,转起来就是图像啦

实现起来还是有难度的,一般的方案是控制电路放在桨上,带小容量电池一起转

其实不要图案也行,关键是用什么材料去弄

网友:
什么材料? LED灯,PCB板,电池

网友:
漂亮啊。什么原理啊

网友:
漂亮!不知道哪里有买。

网友:
摇摇棒的原理,可以自己在电脑上编程序
手工好的话是可以自己做,几个LED,一个电路板一个小电池埋在大桨里
桨平衡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