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004尾杆

楼主(2008-10-07):
请教各位老鸟,我的ESKY004尾杆打断了,怎样才能拆下来?尾杆两端是粘上的,我只想换尾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鸟,我的ESKY004尾杆打断了,怎样才能拆下来?尾杆两端是粘上的,我只想换尾杆。

我的不是粘的阿,松了螺丝就能拿下来。不过我没有拆,用涂上AB胶的铜版纸在断的地方卷了一下,比原来还牢。

网友:
整个大架都拆掉,换个大架30多块钱。。。比较废时。。。
我原来都换过的,,,我还用易拉罐的壳子包过,里面上AB胶,非常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