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发射功率

楼主(2008-10-07):
有人知道FUTABA  ,JR  ,TDF 这些控的实际发射功率?? 这个是否有行业标准

网友:
没有行业标准,但是卖到北美和欧洲的有fcc和ce规定的上限。

tdf的测试标准是100毫瓦。

网友A:
中国有国标,不得超过75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有国标,不得超过750mW

是不是太大了,这个应该不只是针对模型遥控的吧,是不是针对民用无线设备?

网友:
实际发射功率2W

网友:
futaba 400mw-700mw jr 750mw 标准

网友:
大功率好,,,大功率好,,,

网友B:
老金,你肯定是100mW?不是少打一个零,1000mW?

国家规定航模的发射功率是不得大于750mW,TDF放着这么大的范围不做,只做了100mW?

另:如果用频谱仪,测得是一个遥控器的信号是96dBuV/m请问是多少瓦?确实不知道,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金,你肯定是100mW?不是少打一个零,1000mW?

国家规定航模的发射功率是不得大于750mW,TDF放着这么大的范围不做,只做了100mW?

另:如果用频谱仪,测得是一个遥控器的信号是96dBuV/m请问是多少瓦?确实不知道 ...

100mW是tdf递交给FCC的正式文件中的数值。是真是假得问tdf了。
你说的是接收端的信号强度吧,没有衰减值么

楼主:
我今天用频谱仪器测试SANWA 发射功率, 测试使用屏蔽CABLE 连接到天线最末端 只有22dbm 也就是160mW(虽说这样测试可能会损失点功率,但是基本就在这个数量级别上了)

我想发射功率在100多mW是正常的,如果到700多mW 长时间使用身体就不舒服了。就像使用GSM手机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打电话时间长了,会头晕。(GSM最大发射功率2W,在信号不好的地方700mW的发射功率是存在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3888

网友:
我的WK1001说明书上写的是750MW   一般的控的使用距离都能达到500-1000米 如果没有达到500MW以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个距离的  好象1MW就是一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