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刚入450请教螺距和油门曲线

楼主(2008-10-07):
大家好,我刚玩450,不懂什么是螺距和油门曲线,最好有图,因为收的二手的很多配件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机是黑鹰450,请模友们讲解,:loveliness:

网友:
QQ

这个东西只有自己领悟才能操作,说是说不清的,我自己现在还不是太清楚,最好有高手在旁边指导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加我375929182

网友:
4楼的收藏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辛苦了!就是不懂这个度数,再问一下6EX可以调螺距和油门曲线吗?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了!就是不懂这个度数,再问一下6EX可以调螺距和油门曲线吗?好用吗?

这个度数指的是大桨和副翼杆所成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