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掉到水里!现在搞干了!可以正常使用!还需要用无水 ...
电调掉到水里!现在搞干了!可以正常使用!还需要用无水酒精来清洗吗?

楼主(2008-10-08):
电调掉到水里!现在搞干了!可以正常使用!还需要用无水酒精来清洗吗?毕竟原先的水是河里的水!请知道的朋友给说说!谢谢!!

网友A:
最好洗洗.偶这都是咸水,入水可没你那结果

网友B:
其实不用洗,你那个淡水问题不大,但是对寿命就有影响了,毕竟触点、电路板、元件遇水后都会出现比正常高很多的氧化层,遂着时间的推移,容易造成老化,但是不会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