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click图纸,找到零晨两点钟都没找到.

楼主(2008-10-08):
那位好心人有发给我吧.我快累死了.那个写真板的有吗?就是那位高人扒视频扒下来那个?谢谢了.
我邮箱 zty329829@163.com

网友:
发你一份,a4打印的。我就用的这个图纸

网友:
我也要啊

网友:
我也要啊superman12282002@yahoo.com.cn谢谢

网友:
给你发了个PDF格式的大图 是三架飞机的图纸 其中蓝色线条那个是CLICK

但是需要自己发挥一下 因为图纸是飞机正侧面和正上面的视图 稍微发挥下就能做出来~~

到喷绘店去喷成户外用1:1的大图 然后再KT板上铺平 用大头针将线的拐点全部扎透 再KT板上留下痕迹 在用笔把拐点全连起来就好啦~!

大概30元左右 能够多次使用 且易于收藏 叠起来就行~~

有几个地方需要加强,特别说下:
1、发动机安装部,我是将发动机装上铝合金座再装在一块三合板上 再将三合板装上飞机机头上挖出的小洞里面,用少量热熔胶固定,因为没有起落架,所以降落时候桨会打在地上,对发动机安装部的强度是一个考验 建议将发动机安装前先用纤维胶带在KT板上切的小口处粘一层,另外,降落在快着地的时候一定要全收油,可以减轻对电机座安装部的冲击
2、机翼翼跟处必须加强,一层KT板绝对不行(我的第一架CLICK没有加强,上天第一次下来翼跟就裂开了)
3、机腹底部需要加强,适当的部位用三层KT板,外贴纤维胶带 (因为没有起落架,每次降落都是迫降,机腹着地,一定的强度还是需要的)

XXD2212电机,20A电调,880毫安3S锂电,副翼舵机是一个辉胜9g,垂尾和平尾舵机是ESKY的微型数字舵机
我做好后295g重,
超级好吊机!
飞起来极度轻松,是您休闲娱乐,杀人灭口必备良机~~~

网友:
需要 a4版的 能给发一个

网友:
发一个给我
dengfuyinlixia@163.com

网友:
8楼已发

网友(2008-12-04):
发一个给我 yjuiop@sohu.com
谢谢了!

网友:
给我一份 lover92168@163.com 谢谢了

网友:
我也要一份...tkgg1628@126.com

网友(2009-01-05):
A4的图纸的click我也要一个呀!!谢谢老大了呀!

zmmxn@163.com

网友:
tq04oek@126.com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大大呀

网友(2009-02-12):
劳烦你也给我发一份,谢谢啊!
mxj66@126.com

网友:
谢谢 我也要一个
thecrazyboy@163.com

网友:
图和飞机都很漂亮!

网友:
你好,劳驾发给我一份 ykx33333@163.com

网友:
也给我一份吧~shi1940@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