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电直动力配置电池组白痴粗略分析!

楼主(2008-10-08):
(无正文)

网友A:
好帖
分析的很客观

网友B:
盖楼的来了。。。

网友C:
顶楼主一把!为航模事业添砖加瓦!!!分析不无道理,值得同志借鉴!

网友D:
老雷的技术帖要顶哦,电机是越高压效率越高,但相对对电机及其他相关的设备要求也高

网友E:
顶一下~
电压高了就是对电调和bec的要求高了
别的没什么

网友F:
计算的时候只考虑电池的放电倍率是否满足持续放电电流、容量是否满足放电时间的要求就可以了,这次总算是有了清晰的概念,好文章!
ding!!!

网友G:
这个帖子都没有可以喷口水的地方,想盖楼难

网友H:
分析的够透彻啊。顶

网友I:
技术帖只能盖平房?
分析得很实在,
为冲出119 加把劲,  打破口水帖盖高楼, 技术帖只能盖平房的怪现象!

网友J:
好贴!赞同LZ的分析。

网友K:
如此专业的贴,不顶没天理啊

网友L:
我的看法比较简单
每片电池提供的功率及能量密度是个常数. , 因此我们只要知道实际飞行中需要的功率, 就能算出需要几S电池.

网友M:
没那么简单吧?还要看电机。电机kv低的重量大,kv高的轻。高电压下要求低kv电机,重量就大了。要不就要改主旋翼变比。
高压小电流电机 一般要重些

网友N:
好文章!为盖楼添砖加瓦。

网友O:
分析的不错,只是假设的太多
定性的看,毫无疑问,是高压小电流的效率更高。
450用6S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