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常见的摇控器和模拟器连接的方式

楼主(2008-10-08):
使用模拟器来练习,一般条件下需要“摇控器(发射机)”、“电脑”和“模拟器软件”三个东东。其中“模拟器软件”和“电脑”之间没有什么问题,软件本来就是要装在电脑上的。而“摇控器”与“电脑”之间则没有一个可以直接连接两者的统一的接口,那两者间是怎么连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常见的模拟器都以什么方式与摇控器连接的。一、专用接口连线
  大多数模拟器都以这种方式接收摇控器发出的控制信号,象FMS的并口连线、串口连线、串行PIC接口;RealFlight G2的并口和USB接口的连线以及Reflex XTR的USB接口连线都是这一种。这种接口每一种接口只能用于专用的一种或几种模拟器,都不能用来作为游戏杆玩各种支持游戏杆电脑游戏。
FMS所用的串行PIC接口

RealFlight G2的并口连线和USB口连线

Reflex XTR所用的USB接口连线

二、游戏杆接口
  FMS以及RealFlight G2和RealRACE G2支持普通的电脑游戏杆接口,虽然RealFlight G2对有些游戏杆只认三个通道,但很多朋友制作的摇控器转游戏口的连线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本站制作的“摇控器转游戏口的转换接口”也属于标准的游戏杆,可以在RealFlight G2中正常使用。
  这一类接口的特点是即能在FMS、RealFlight G2及RealRACE G2中用,又可以用来玩电脑游戏。用摇控器玩IL-2了、极品飞车了什么的。我用我的接口玩极品飞车7感觉是爽歪歪的。
1、本站制作的转接口,采用双单片机分别控制模拟通道和开关通道(5通道以上设置可使用开关)。适于于现有各种摇控器(因教练口不同,部分摇控器需要转接线)。

2、网友荒野村夫制作的"CarolBox",高手之作,支持USB1.1、2.0。即插即用,无需驱动程序,也可以用来玩各种电脑游戏。

3、网友SMWM提供资料可以自制的USB接口摇控器转游戏控制器接口、

三、SmartPropo
  SmartPropo不是一种实际的接口,这是一种小程序,最早是专用于FMS,后来也有了可以模拟游戏杆的程序了,不过只支持PCM的设备了。SmartPropo本身没有什么硬件设备,它是利用电脑声卡的输入接口接收摇控器的控制信号,然后处理后发送到FMS软件。软件支持PPM设备和一些PCM设备,如果只玩FMS的话还是不错的。
四、PPJoy
  PPJoy是一个小程序,可以利用并口或其它摇控器的串行或并行口来模拟游戏杆。这个程序模拟的游戏杆存在在RealFlight G2和RipMAX中只认三个通道的问题,但对于玩电脑游戏来说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软件本站稍后会专门做详细介绍。

网友:
这帖子错漏百出...

网友:
看起来是N年前的,而且很多说的都是错的,建义删除,以免误导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