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突然想到的油动共轴直升机转向结构

楼主(2008-10-08):
搞了二小时,发不上图
不好意思

网友:
用得了这么复杂?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好帅!QQ都来了。

http://club.m98.cn 保存你的照片吧,然后到处贴,没限制~ 还无限空间 :)

网友:
我来补充,发表草图

网友:
有思路,有创新,有前途

网友A:
如果要转向的话,将上下桨的总距各自增加或减少相同的量就可以产生偏转扭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样的转动,你可以在边上抽根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转向的话,将上下桨的总距各自增加或减少相同的量就可以产生偏转扭力了。

如果桨的螺距以打到底了,怎么办.比如高速上升时,你怎么调二层的桨的,桨距?难到只调一个(把桨距变小)这样的话,对上升的拉力就有影响了.
还有,螺距在不同的角度时,拉力不是按螺距的角度比例增加的,或减少的,
再一个,你桨的螺距都让你用来转弯了,那在转弯的同时要上升,或下降怎么办,就那就点螺距.

网友:
转速50+150      升力为(50)平方+(150)平方=25000

网友:
不错LZ想的停细的,的确真机转向也是利用差速原理只是他吧差速齿轮都做在旋翼柱里面了。

网友(2009-02-01):
原理又些问题